问一下,MSP430F169 AD采样问题

楼主:
用的是高精密温度采样,用LMT70A温度传感器,用MSP430F149采样处理,问题是LMT70A与单片机之间有几米的远,4米,用铜屏蔽线传输,LMT70A的采样电压有传输压降吧,需要做补偿处理不,LMT70A手册上的温度对应电压还能不能用?谢谢

网友A:
模拟传感器获得的只是电压,反正是要处理的,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吧,反正都是要校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传感器获得的只是电压,反正是要处理的,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吧,反正都是要校准的!

谢谢,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