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孔尺寸最小设置

楼主:
SPI通信线,线宽8mil,需要打过孔,四层板,孔径8mil,外径16mil能行吗?谢谢

网友:
孔径8mil难度大。
目前最小的钻头好象是0.3mm,这个要跟PCB厂商沟通一下,或许有更小的。

网友:
那一般10mil,20mil都能做的吧

网友A:
8mil是0.2032mm现在一般厂家都能搞定
再小就要和厂家沟通一下

网友B:
可以的额,这个内径大致也是0.2mm左右,一般的额板厂都可以做的到的,这个你跟板厂沟通就知道了‘’

网友C:
四层板本身的工艺要求较高,一般能做好的厂家可以做8mil的过孔,但还是应该咨询一下厂家,并要求做全板针床测试。

网友:
放心设计,有需要看签名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层板本身的工艺要求较高,一般能做好的厂家可以做8mil的过孔,但还是应该咨询一下厂家,并要求做全板针床 ...

谢谢你,可以放心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额,这个内径大致也是0.2mm左右,一般的额板厂都可以做的到的,这个你跟板厂沟通就知道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8mil是0.2032mm现在一般厂家都能搞定
再小就要和厂家沟通一下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