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技术大咖带你领略独一无二的MCU世界 推荐、抢楼全有礼!活动开始啦~

楼主:
TI技术大咖带你领略独一无二的MCU世界
推荐、抢楼全有礼!活动开始啦~~

下面就让工程师带着我们,一起看看MCU的世界

【活动时间】

即日起—2017年1月22日

【活动规则】

Step1. 点击
>>TI 技术大咖带你领略独一无二的MCU世界推荐、抢楼全有礼!活动页面,阅读MCU精彩博文;
Step2. 点击活动页面"我要参与"按钮
填写表单
Step3. 提交表单后跳入本帖将看的MCU博文链接+推荐理由(学习心得、阅读感受等)进行跟帖回复推荐

【注意事项】

1、参与抢楼的单条推荐语不能少于30文字,且有实质内容。我们会对推荐语内容进行审核,抄袭他人的推荐语或者与推荐语无关的不予发奖;
2、每人只有3次抢楼机会,每次推荐博文和推荐语的内容需不一样;
3、每人只有1次获奖机会,如2次及以上中奖,则以最先获奖楼层为准;
4、无效获奖楼层则在该楼层基础上,根据情况先自动+10楼、或自动-10楼获奖;如果还会产生无效获奖楼层,则根据情况继续顺延;
5、谢绝单纯顶贴、马甲等作弊行为,发现做拉黑处理。EEworld拥有活动最终解释权。

【活动奖励】

优秀推荐奖5名
幸运抢楼奖45名
详见活动页面。

优秀评论奖:根据所推荐的
推荐理由(学习心得、阅读感受)等评定;
幸运抢楼奖:中奖楼层=跟帖总楼层*中奖百分比(计算结果如包含小数点时,将四舍五入取整数);中奖楼层百分比:3% 、5%、7%、9%、12%、14%、16%、18%、20%、22%、24% 、26%、28%、31%、33%、35%、37%、39%、41%、43%、45%、47%、50%、53%、55%、57% 、59%、61%、63%、65%、67%、69%、71%、73%、75%、77%、79%、81%、84%、87%、89%、91%、93%、95%、97%。

网友:
抢个沙发先~

推荐博文:如何使用MCU构建智能恒温器 —— 通过7个步骤可实现目标!
博文链接:http://www.deyisupport.com/blog/ ... 16/12/08/mcu-7.aspx
推荐理由:智能化设备的基本结构,懂了这个,再看到智能设备,其工作原理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MCU博文链接:http://www.deyisupport.com/blog/b/msp430/archive/2016/11/29/52602.aspx

推荐理由:个人感觉语音识别一直是个比较难的东西。因为不可能所有人都说普通话,即便是像苹果的siri,也不能识别各个地方的方言啊。本文“其可以识别多达11个短语,与此同时,忽略其他语音内容。您需要对着识别器多说几次,一旦完成后便可以开始使用了”原来他是用短语来识别的,虽然说不是长语音识别,但是已经很不容易了,此外还可以忽略其他语音这个也是比较不容易的。其实还有点不太理解的是,为什么要用432,可能是除了低功耗,那就是处理速度比较快还是怎么样。

网友:
推荐博文:如何使用MCU构建智能恒温器 —— 通过7个步骤可实现目标!
博文链接:http://www.deyisupport.com/blog/b/msp430/archive/2016/12/08/mcu-7.aspx
推荐理由:智能恒温器主要核心在于传感器,低功耗的主控核心接收到传感器的数据后再通过无线发送出去,物联网和智能家居其实核心理念也是这个。

网友:
MCU博文链接 http://www.deyisupport.com/blog/ ... 05/msp430-fram.aspx

能量采集必然是物联网推广的关键环节之一。大量部署的节点如果没有一种可靠有效的能量来源,光靠人工去换电池,造价成本就太高了。FRAM铁电技术本来功耗不大,又可以做到数据和代码的统一存储,对于不需要大量存储的节点来说可以很方便的集成,另外长写入寿命特性又比flash的控制简单很多。
能量采集+近乎无限的写入存储+低功耗mcu,对产品的适用性和工程性来说,简直是优点中的优点。
比较看好fr5994那种带简单数学协处理器的片子,可以传感器数据做前置处理,功耗又不高,系统集成度更高。

网友:
推荐博文:【TI FAE 经验分享】C2000上电引导模式解析
博文链接:http://www.deyisupport.com/blog/ ... 7/ti-fae-c2000.aspx

推荐博文: 对于ARM开发人员的好消息:MSP432现在完全CMSIS兼容了!
博文链接:http://www.deyisupport.com/blog/ ... m-msp432-cmsis.aspx

推荐博文: 用MSP432 MCU发挥实时操作系统所具有的优势
博文链接:http://www.deyisupport.com/blog/ ... /13/msp432-mcu.aspx

推荐博文:用MSP432根除软件故障
博文链接:http://www.deyisupport.com/blog/ ... 5/10/09/msp432.aspx

推荐理由:这个应该算是一个系列的博客,对于底层系统工程师以及驱动工程师来说非常的有用。分别从底层介绍了硬件启动之后,软件的boot过程;然后讲解了基于arm cortex内核的一个兼容中间层CMSIS的完全兼容;然后讲解了基于MSP432的RTOS的基本内容介绍;最后讲解了关于软件的实时调试技巧。这个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嵌入式软件工程师来说,这个就是整个的软件工作过程。读懂这个就可以一通百通。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下功夫的过程了。

网友:
推荐博文:微控制器能够识别语音
博文链接:http://www.deyisupport.com/blog/ ... 16/11/29/52602.aspx

推荐理由: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有微控制器集成了语音功能的了,但是都是需要实现对语音进行编码,然后写进微控制器里面。这个就十分的死板。利用现在这个库,可以进行语音的实时训练,然后还可以删除增加。这个就很方便了。可用性也就更强了。看这个库应该是不开源的,只给我们留出了API使用。但是这个也已经非常好了。商用性绝对很大。

网友:
推荐博文:空气质量检测器和烟雾探测器的新技术
博文链接:http://www.deyisupport.com/blog/ ... 16/08/24/52484.aspx
推荐理由:现在的空气质量简直是差的要死,严重的雾霾覆盖了原本蔚蓝的天空,现在的这个空气检测技术正是时代所需。这个技术采用统一的单片存储器模块,避免了“RAM与闪存”架构的限制。节约了材料成本和电路板面积,关键还采取了现场比较关键的因素---系统的低功耗的控制,是个很好的技术方案,值得推荐。

网友:
推荐博文:对于ARM开发人员的好消息:MSP432现在完全CMSIS兼容了!
博文链接:http://www.deyisupport.com/blog/ ... m-msp432-cmsis.aspx
推荐理由:还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CMSIS可实现持续的设备支持,以及到外设和处理器的简单软件接口,从而简化了软件复用、降低了微控制器开发人员的学习曲线,并且减少了新设备的上市时间。不过还是希望兼容性的稳定性能再强点。

网友:
http://www.deyisupport.com/blog/ ... 16/11/08/52574.aspx
FR2311系列的用开发板学习过,非常的不错,这个FR2110也了解过,属于超高性价比系列的,封装又特别小,特别适合用于较小封装的系统应用,而且FR的存储很适合数据的保存,和复杂的应用环境的数据保存,确保系统固件不会损坏。官方提供了丰富的例程可以参考设计,提供的Launchpad的原理图还可以用于自己系统的PCB和原理图的参考,很方便。10BIT的高速ADC完全可以满足众多的模拟信息采集的需求。

网友:
推荐博文:空气质量检测器和烟雾探测器的新技术
博文链接:http://www.deyisupport.com/blog/ ... 16/08/24/52484.aspx
推荐理由:随着技术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升,家庭住宅内的空气质量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基于微控制器的空气质量检测器和烟雾探测器也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但是现在新一代低功率、高度集成、高性能的微控制器与超级敏感的传感器结合,可以探测出住宅、办公室、工程和其他任何地方的最微弱的要害气体或烟雾微粒。

RTEMS

网友:
推荐博文:微控制器能够识别语音
博文链接:http://www.deyisupport.com/blog/ ... 16/11/29/52602.aspx
推荐理由:一般的语音识别都是比较需要性能才能完成的工作,例如手机上的语音输入法需要云端对语音数据进行识别然后回传给手机端,而不是在手机端进行语音工作,因此难度可想而知。但是看了这篇TI的文章之后发现原来微控制器也可以完成语音识别工作,虽然不能向Siri等相比,但是可以完成很多识别工作,为嵌入式系统的设计有打开了一扇门。TI展示的是基于MSP432处理器平台,使用C语言编写语音识别器库,可以让采用MSP432 MCU的应用识别多达11个个人的语音短语。系统使用的是MSP432自带的ADC采集声音信号进行语音模式的识别的工作,省去了外围的声音采集电路,十分实用。

网友:
推荐博文:MCU对健康监测设备的影响
链接地址:http://www.deyisupport.com/blog/ ... 2016/11/11/mcu.aspx
推荐理由:近年来,可穿戴设备发展较快。随着健康监测器市场逐渐升温,需要具有功能和资源特殊结合的微控制器(MCU)来简化产品开发,提供这些设备所需的质量。TI的新MSP430FR2311 MCU在内的新MCU集成比过去典型MCU更多的功能。新集成功能包括具有几个标准运算放大器的模拟前端,能够将非常低的电流转换为电压信号的极低功率跨阻放大器(TIA),一个铁电随机存取存储器(FRAM)的同质块,而不是典型的RAM /闪存架构,以及片上振荡器。对于很小的3.5毫米x 4毫米封装而言,这已经是很多功能了。

网友:
推荐博文:空气质量检测器和烟雾探测器的新技术
博文链接:http://www.deyisupport.com/blog/b/msp430/archive/2016/08/24/52484.aspx
推荐理由:现在雾霾已经非常严重,现在的这个空气检测技术正是时代所需。它优点突出:更高的集成度,降低了材料清单(BOM)成本和电路板空间。相信会很快的占有一定的市场。

网友:
博文内容:如何使用MCU构建智能恒温器 —— 通过7个步骤可实现目标!
链接地址:http://www.deyisupport.com/blog/ ... 16/12/08/mcu-7.aspx
推荐理由:描述物联网模块的基本框架,框架内容包括的功能模块,对物联网有个宏观概念。现实生活中,需要进行联网设备,可根据此框架进行开发。后续的几篇博文,从开发过程中,需要的内部功能模块,进行了阐述。

网友:
推荐博文:微控制器能够识别语音
博文链接:http://www.deyisupport.com/blog/ ... 16/11/29/52602.aspx
推荐理由:印象中语音识别一般是智能手机和DSP所能实现的技术,实现难度较大,而小型的MCU能识别一些明确的短语,例如:“热咖啡”或“开灯”、“开门”、“关门”等,感觉很合适应用在智能家居中。 该文的核心技术——语音识别器,由MSP-SPEECH-RECOGNIZER语音识别库实现,该库提供易于使用的API,文中使用的MCU MSP432P401R具有高性能和低功耗兼备。

网友:
推荐博文:使用集成模数转换器功能降低功耗的12种有效方法
博文链接:http://www.deyisupport.com/blog/ ... 16/06/27/52430.aspx
推荐理由:博文中以MSP432P401R MCU中的ADC14(集成14位模数转换器)作为示例,详细的讲解了使用集成模数转换器功能降低功耗的12中有效方法,我们在以后电路的设计中可以更加充分的利用MCU来降低功耗。这是个很好的idea,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推荐博文:空气质量检测器和烟雾探测器的新技术
博文链接:http://www.deyisupport.com/blog/ ... 16/08/24/52484.aspx
推荐理由:基于FRAM(铁电随机访问存储器)的存储器架构的微控制器灵活的配置能力值得一看。

网友:
http://www.deyisupport.com/blog/ ... /05/20/mcu-adc.aspx

网友:
http://www.deyisupport.com/blog/ ... /05/20/mcu-adc.aspx    学习心得:ADC14的性能特点如下   1.基准选项   在基准电压已经比最大输入信号大时,它的值越低,所获得的效果就越佳。2. 按照通道选择单端或差分输入  为一个所需输入通道选择差分输入,以及为其余通道选择单端输入的功能可以充分使用这个器件的引脚,这是因为差分输入需要2个输入引脚,而单端只需要一个引脚。3. 可编程的位数    DC14用ADC14RES位提供8、10、12或14的可编程位数,根据效率和精度来选择采集的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