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解

楼主:
为什么我的按键不能控制流水灯的模式呢?
   求解。。。。

#include
#include"intrinsics.h"
//#include"in430.h"
/*
* main.c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2DIR |= BIT1;
    unsigned char LED[]={BIT0,BIT2,BIT3,BIT4,BIT5,BIT6,BIT7};
    unsigned int i;
    P2SEL = 0;
    P2DIR |= (BIT0+BIT2+BIT3+BIT4+BIT5+BIT6+BIT7);
    P2IE=0;
    P6DIR |= (BIT0+BIT1+BIT2+BIT3);

    P2DS = 0XFF;
    P6IN |= 0X00;
  while(1)
  {  if((P6IN|=BIT0)!=(P6IN|=BIT2))            // push keybord

        {
                for(i=0;i<7;i++)
                    {
                    P2OUT = LED[7-i];  // ~flow
                _delay_cycles(1000000);
                }
        }
     else
            {
                     for(i=0;i<7;i++)
                    {
                    P2OUT = LED;  //  flow
                  _delay_cycles(1000000);
                    }
            }
   }file:///D:\QQPCMgr(1)\Documents\Tencent Files\951141617\Image\C2C\4988214294C2C471C82887ED5247C7CF.jpg
}file:///D:\QQPCMgr(1)\Documents\Tencent Files\951141617\Image\C2C\4988214294C2C471C82887ED5247C7CF.jpg

More information,please add the weibo ID :_Tang辉,chat number :951141617

网友:
  P2OUT = LED;  ??
你的if当中else分支中上面这个语句是不是错了。
建议:
1.拆分调试,先测试好按键没有问题,然后测试两种不同模式的流水灯
2.综合调试,结合正确的按键程序和流水灯程序进行调试

网友A:
我建议你好好学学C语言吧,从昨天的代码到今天的代码,完全没有长进。

网友:
不错不错  继续努力

网友:
if((P6IN|=BIT0)!=(P6IN|=BIT2))            // push keybord
感觉别扭

网友:
建议楼主先规划好程序流程,编程时应大量使用注释,注释要体现出流程。别怕麻烦,从一开始养成好习惯,以后的路就会越走越顺,前面费力后面才能省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好好学学C语言吧,从昨天的代码到今天的代码,完全没有长进。

if(P1IN&BIT1)这个是高低平,那如果我想低电平应该怎么写呢?

More information,please add the weibo ID :_Tang辉,chat number :951141617

网友:
引用 网友B:
if(P1IN&BIT1)这个是高低平,那如果我想低电平应该怎么写呢?

if ((P1IN&BIT1) == 0)

网友:
楼主好好学学c语音基础吧。随便找个程序, 看看别人是如何判断按键动作的。把每个灯单独点亮,在循环显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