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50为什么就不能愉快的玩耍呢

楼主:
以前只有CC2650STK(SensorTag)
买了一个LAUNCHXL2-RM46
LAUNCHXL2-RM46上边的XDS110仿真CC2650
磕磕绊绊调了很长时间总算调通了

今天准备玩玩CC2650 LaunchPad
仿真器和cc2650都在一块板上
调试起来应该不会太麻烦吧
老方法,插上开发板
用IAR打开TI的例程
看到cc2650lp文件夹里的例程不多
就到cc2650em下边找了一个hid_emu_kbd

点下载提示没有找到仿真器

看了一下配置,选的是XDS100V3
也正常CC2650EM的仿真器比较高端
LaunchPad就应该选xds110

改好后再点下载
提示升级固件点yes

然后就出现这个熟悉的界面

是不是先cJTAG不行?
改成4线JTAG试试

再点下载弹出仿真器选择对话框
也没啥问题,点OK

然后又出现一个新错误

端口被占用了?
断开仿真器再插上
还是不行
记得以前不能仿真是因为仿真器没有设置SN
从这回的仿真器选择对话框里看到L1000802
这个就应该是序列号
用xdsdfu再看看
打开xdsdfu

输出xdsdfu -e
看到信息貌似也没啥问题

再给xds110刷个固件试试

刷完固件再用IAR下载程序
熟悉的界面终于出现了

然后出现这个错误
重新编译一下再下载还是不行

下载一下cc2650lp的sensortag成功了

再下载cc2650em例程还是错误

重编译一下协议栈
不放心又对比了一下cc2650em和cc2650lp的配置
发现cc2650lp cpu clock是48MHz cc2650em是72MHz
把cc2650em改成48再下载

成功
再把48改成72也成功

也不确定最后一个错误是怎么解决的
估计和重新编译协议栈有关

遗憾在的程序虽然下载进去了
可是无论cc2650em项目还是cc2650lp项目程序都不能正常运行
可以单步调试
执行到BIOS_start()以后程序就跑飞了
暂停后停在这个位置

网友:
刚才试了一下CCS也是只能下载不能运行
难道跑个例程还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A:
TI在易用性上的确没有其它几个厂家做得好

网友B:
看看这个有用么?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TI/show/course/1973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在易用性上的确没有其它几个厂家做得好

这么说还是比较怀念MSP430
把一个文本文件导出IAR就可以下载调试
配置起来也方便
TI的Cortex-m3就有点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有用么?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TI/show/course/1973

这个视频看了,挺好的,目前还解决不了我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