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2483这块片子内部是怎么进行数据处理的?

楼主:
如题,有没有大神出来指导一下啊
下接RJ45,上接一个并转串的一块片子,到单片机实现数据传输

网友:
是不是只是做个隔离,实际对数据怎么进来怎么出去?

网友A:
这是一个半双工的485转换芯片啊。实现了ttl和485之间的转换,不只是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半双工的485转换芯片啊。实现了ttl和485之间的转换,不只是隔离。

谢谢啦 我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