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455 UDP sendto发送,数据超过1500bytes无法发送报错EMSGSIZE,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DSP使用的是C6455,
NDK版本较老为v1.91,
CCS 版本为v5.4,
UDP的发送与接收缓存都配置成立最大32K

调用sendto发送数据时,数据长度超过1500就无法完成发送,错误为EMSGSIZE

通常UDP socket在发送大数据量的时候,不是也可以分包发送的嘛?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错误,请指教

网友A:
该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由于我使用的NDK版本太低。NDK2.0以下版本都存在上述问题,UDP数据发送不能超过1500byte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由于我使用的NDK版本太低。NDK2.0以下版本都存在上述问题,UDP数据发送不能超过1500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