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

楼主:
大神们,虽然实现了,但是我还是有疑问,P1OUT =BIT1+BIT0;    是什么意思?  之前的注释不懂。

#include
//#include "msp430f5529.h"
/*熟悉端口的配置
* main.c*/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BIT0;//配置p1.0为输出口,P1.1为输入口,默认为输入。
        P1REN =BIT1;//让P1.1为1,使能上拉电阻
        P1OUT =BIT1+BIT0;                //
        while(1)
        {
                if((P1IN & BIT1)==0)            //低电平    按下。
                        P1OUT |= BIT0;//按键按下,灯亮,对p1.0给1
                else
                        {
                        P1OUT &=~BIT0;//按键松开,灯灭,对p1.0给0
                    _delay_cycles(10000);//延时一段时间判断
                    }
        }
        return 0;
}

网友A:
建议将之前的问题也贴出来

网友B:
P1DIR 是决定I/O输入还是输出的寄存器
P1REN 是决定I/O是否使用上下拉电阻的寄存器
P1OUT 是决定I/O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的寄存器(只有在P1DIR对应I/O设置为输出时才有效,如果P1DIR 将对应端口设置为输入,又通过P1REN 把对应的I/O设置为允许上下接电阻,那么P1OUT 设置对应的I/O为1时为上拉,为0时为下拉)

网友:
接,楼上虾哥的解释,
P1OUT =BIT1+BIT0 ,因为P1口有8个IO,所以BIT1就是P1口的第1位输出高电平。同理,BIT0就是P1口的第0位输出高电平.  换句话说,就是把P1.1和P1.0置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楼上虾哥的解释,
P1OUT =BIT1+BIT0 ,因为P1口有8个IO,所以BIT1就是P1口的第1位输出高电平。同理,B ...

非常感谢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B:
P1DIR 是决定I/O输入还是输出的寄存器
P1REN 是决定I/O是否使用上下拉电阻的寄存器
P1OUT 是决定I/O输出 ...

非常感谢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将之前的问题也贴出来

之前的问题都解决了,就是有一些地方不能理解。

网友:
我想了一下,如果把程序写成:P2OUT=BIT1 ;    P2OUT=BIT0;就不能实现之前的功能了,  如果我把后面那句删了又可以实现了,P2置位的作用分是什么呢?

网友:
More information,please add the weibo ID :_Tang辉,chat number :95114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