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DXP细节小问题。紧急。跪求高手解答。

楼主:
要求做出上面的元件。
可我做出来的是下面这个。请问各位高手上图中的B?该如何显示。

网友A:
只是参数的问题。这样。你找一个自带库里面的元件放到原理图上面看一下,那个会显示U几或者R几这样的是哪个参数。因为我手头电脑上没装软件,也忘记了具体是哪个参数来着。。你可以通过这种方法看看,然后改下对应的参数就行。

网友B:
把你最后一个图的那个MOTER改成 B?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参数的问题。这样。你找一个自带库里面的元件放到原理图上面看一下,那个会显示U几或者R几这样的是哪 ...

谢谢你的热心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你最后一个图的那个MOTER改成 B? 就可以了

感谢热心的你。

网友C:
你自已打上B?,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自已打上B?,就可以了

知道了,谢谢。

网友:
互帮互助,不用客气

网友:
这个改成B?,以后放的都默认显示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