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中,顶层和底层元件能同时通过过孔(通孔)同时与底层或电源层连接吗?

楼主:
我现在设计四层板中,顶层和底层元件能同时通过过孔(通孔)同时与中间底层或电源层连接吗?还是只能分别通过盲孔连接?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啊

网友:
4层板,都是通孔吧,很少有埋盲孔吧

网友A:
孔打到底不代表连接经过的每一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孔打到底不代表连接经过的每一层

嗯,我知道,通孔如果网标不是GND或者VCC,则不会与中间层连接的,但是我现在top和bottom层元件都是网标GND,想一个通孔然后与中间GND连,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知道,通孔如果网标不是GND或者VCC,则不会与中间层连接的,但是我现在top和bottom层元件都是网标G ...

盲孔埋孔比较贵,一般都是通孔,有啥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