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的封装怎么封装的呀

楼主:
T40和R40,这两个电子元器件在99SE上怎么封装呀?如果没元器件库没有的话怎么制作?用的是99se!求大神指点,谢谢啦!!!!

网友A:
这是喇叭,,蜂鸣器,可以随便画个,原理图有标示就行

网友B:
你这原理图绘制出来了吗?怎么就想着要弄封装了。再说了封装也不是你自己看要怎么封装的,要根据你的实物来的。你的实物元件用的什么封装然后才能说用什么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原理图绘制出来了吗?怎么就想着要弄封装了。再说了封装也不是你自己看要怎么封装的,要根据你的实物来 ...

绘制出来了,怎么封装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喇叭,,蜂鸣器,可以随便画个,原理图有标示就行

具体在99se上怎么封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在99se上怎么封装呢?

先建个封装库
到编辑框Edit
有画线工具
现在我这里没有装99se,
给楼主在AD中画个转换成99se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建个封装库
到编辑框Edit
有画线工具
现在我这里没有装99se,
给楼主在AD中画个转换成99se格式

谢谢啦

网友:
慢慢学才是,画的多了就会了

网友:
先确定你用哪种实物,然后根据实物测量或器件手册给出的尺寸做封装就是,这是做PCB的基本功。

网友:
封装要看你需要的实物是怎么样的,看具体的尺寸,就算是同一个原理图封装也会有不一样的pcb封装。

网友:
封装的话  如果是原理图   通常都是根据它的电气符号来画的
              如果是PCB的话   通常就是元器件的外形、尺寸等   标好引脚和方向就ok了

网友:
这个要看你实际用哪个蜂鸣器了,淘宝上选定要用的器件后可以联系卖家发个器件的datasheet,然后里面会有该器件的封装图,至于99se里面怎么画封装你百度可以找到教程的,画一次你就知道了,楼主最好自己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