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请问丝印XD0或57s,封装sot143的元件是什么,网上怎么搜不到,应该搜什么?

楼主:
就是放在放大电路最后输出之前的这个

网友A:
什么意思?图上不是明明画的是个二极管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图上不是明明画的是个二极管么?

原理图是两个二极管,封装是sot143的,四个引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是两个二极管,封装是sot143的,四个引脚的

这是谁画的,我一般本着负责的态度, 我遇到这种异类都自己画个原理库,画化个PCB库,楼主不用找了,自己根据实物可以画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谁画的,我一般本着负责的态度, 我遇到这种异类都自己画个原理库,画化个PCB库,楼主不用找了,自己 ...

有PCB封装,是没有实物图,已经找到了,是一种肖基特二极管,名称是SMS7630-020LF,Marking为XD0(丝印层),所以搜XD0很难。。。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