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去年四层PCB学习活动的问题

楼主:
我编译了工程,其他的问题解决了。
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望告知。
我重新压缩包解压后打开编译,还是有这个错误出现。

网友A:
多个顶层原理图,原则上只有一个,楼主检查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个顶层原理图,原则上只有一个,楼主检查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好的。我检查一下。我看了工程就多了一个RT5350 AP Block .SchDoc,不知道是不是它

网友:
确实是,我把RT5350 AP Block .SchDoc 移除工程就可以编译通过没有错误了。
@mcu200689
感谢

网友:
@okhxyyo

这儿有一个封装,名字XTAL_3.2x2.5,但是压缩包里面封装库没有贴片晶振。
但是我看了原理图 2,4写的NC。
我找了一个直插的晶振,不知道对不对呀。

还有一个晶振20MHz的,要求3个脚。我没有找到。
也就只有上面所说的2脚的直插晶振。

就是这元器件

就是这元器件

开始打开的是贴片晶振,但是封装没有找到

开始打开的是贴片晶振,但是封装没有找到

另外一个晶振

另外一个晶振

写的直插,但是3个脚。封装里面只有2个脚直插晶振

写的直插,但是3个脚。封装里面只有2个脚直插晶振

网友:
@okhxyyo
那个20MHz那个封装没有错,有3个脚。先入为主了,不好意思。
但是SH1晶振的确实没有看到4脚晶振。
那自己找一个20MHz 贴片无源晶振,符合那个3.2*2.5的封装
感谢。

网友:
XTAL_3.2x2.5 是贴装无源晶振,所以2 4 脚NC,不接。
3脚晶振 封装第三脚是外壳可以接地。也可以不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okhxyyo
那个20MHz那个封装没有错,有3个脚。先入为主了,不好意思。
但是SH1晶振的确实没有看到4脚晶振 ...

NC的意思是说不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NC的意思是说不接哦。。

原理图上,接了2,4脚的。那我把它不接吧,还是用3225_SMD封装。
原理图中那个SH1四脚都接地有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C的意思是说不接哦。。

我记得作为外部晶振的话,应该会有电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作为外部晶振的话,应该会有电容的。

具体的我忘记了,但是你注意下,我记得里面有一个是屏蔽罩。你仔细看下。我下午有空去安装下软件,再打开文件看看。o(╯□╰)o,

网友:
引用 网友C:
@okhxyyo

这儿有一个封装,名字XTAL_3.2x2.5,但是压缩包里面封装库没有贴片晶振。
但是我看了原理 ...

你可以自己进行下调节。我记得是活动贴里面有一个单子里面有写用的啥封装来着。我们一开始导入的时候可能封装没给你对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okhxyyo

这儿有一个封装,名字XTAL_3.2x2.5,但是压缩包里面封装库没有贴片晶振。
但是我看了原理 ...

需要自己确认一遍所有的封装。

网友B:
@chenzhufly 柱哥快出来说说你当初贡献的图,网友有些疑问,快来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的我忘记了,但是你注意下,我记得里面有一个是屏蔽罩。你仔细看下。我下午有空去安装下软件,再打开 ...

好的。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自己进行下调节。我记得是活动贴里面有一个单子里面有写用的啥封装来着。我们一开始导入的时候可能 ...

嗯嗯,的确有些不对应。
我直接在原理图里面看对应的封装名字再在封装里面找类似的,几乎都弄好了。
就只剩那个SMD的晶振。
我是找的3.2*2.5 4脚晶振,Datasheet里面也是2,4脚接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henzhufly 柱哥快出来说说你当初贡献的图,网友有些疑问,快来解惑。

突然感觉把封装弄对了之后,不知道从何开始。
布局也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突然感觉把封装弄对了之后,不知道从何开始。
布局也不知道了。

慢慢来。先设定一个大致的外观,然后按照电路走向来整理一下元件。然后再进行布局调整一点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