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的和帮助的朋友们,尽可能写得详细点!

楼主:
注册这个论坛时间不长,看了一些帖子,忍不住想说几句。
这个论坛中,有不少帖子是属于求助性质的。在工作、学习等过程中遇到难题,求助是很正常的,但问题是,很多求助的帖子写得很不清楚,让人想帮助也无从下手。引起这些现象的原因估计是:
一、发帖者是个菜鸟,根本无法描述清楚问题。
二、由于某些原因,例如怕泄露产品机密,或者怕引起产权纠纷,所以不敢写得很详细,神龙见首不见尾。
而在这些帖子后面的跟帖中,也有一些帮助的帖子写得极其“简洁”,让被帮助者一头雾水。估计这种帖子是由于:
一、回帖者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用详细解释,就是这样。
二、回帖者自己心里清楚,但是无法描述清楚,属于“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
无论以上哪种情况,实际上都没有达到求助与帮助的目的。所以这里呼吁:
一。发求助帖者,尽可能将问题描述清楚。如果是菜鸟,那么尽可能多发一些东西,电路图、测试方法测试过程以及测试结果、波形图、印板图、等等,材料不怕多,越多别人的分析就越有方向,指点也越精准。如果是害怕泄露机密之类,不可能提供详细材料的,建议还是不要在这种公开的论坛上发帖求助了,私下找人求助罢。
二、乐于帮助别人者,要学习换位思考,站在求助者立场上想一想,他大概是什么水平,要讲到什么程度他才能理解,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多讲一些。如果发帖者没将问题描述清楚,那么要引导他将问题描述清楚,然后针对问题给出可能的解决方法。

网友:
一、发帖者是个菜鸟,根本无法描述清楚问题。

严重同意这一点。。

网友A:
终于碰到有人说道心坎坎里面了。。。非常同意这点,但是个人觉得回答的也不能回答的太仔细,不能什么都告诉别人,重点只是指导一个方向,直接告诉答案不是特别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碰到有人说道心坎坎里面了。。。非常同意这点,但是个人觉得回答的也不能回答的太仔细,不能什么都告诉 ...

同意这一点,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直接给答案是最下之策。

网友:
同意。

我猜想,对问题描述不清,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汉语文水平太差,无法准确描述问题。这从提问中错字别字连篇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
提问也是艺术啊,执行条件,过程,产生的现象,自己做过哪些思考、判断、推理和测试,清晰的表达出来,这样回帖者可以准确的找到问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

我猜想,对问题描述不清,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汉语文水平太差,无法准确描述问题。这从提问中错字 ...

汉语作为母语,按说不应该学不好,实际上这个问题与现在的义务教育有关。高考指挥棒的作用力太强,导致现在的初等教育重知识的记忆,轻能力的培养,包括语文学习也是如此。
呵呵,这些都是题外的话,与本论坛关系不大了,不过是多年的教学经验所观察到的一些问题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汉语作为母语,按说不应该学不好,实际上这个问题与现在的义务教育有关。高考指挥棒的作用力太强,导致现 ...

同意。
目前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几乎全是死记硬背。
十几年前见一则消息:上海某中学出有关巴金的语文题,无非是写作目的时代背景之类。几个学生知道巴金住在哪里,便登门拜访。巴金老人还很认真地和这几位中学生谈了半天。几个学生当然写了一篇报道。结果老师说不行,要学生按照标准答案回答,巴金自己说的也不算。
依我之见,这几位学生才是真正好学生。

网友:
不要纠结,发帖者以为论坛都是高手,在和你拼内力呢。。。

网友:
我觉得作为工程人员,学习能力很重要,别人提供一个解决的思想或者方向,自己去寻找具体办法

网友:
    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问方,首先,尽量自己解决;其次,网上很容易找到的就不要发帖;最后,发帖要明确点出问题,付予相关说明或图,才能较快得到回复。

网友:
同意。
目前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几乎全是死记硬背。
十几年前见一则消息:上海某中学出有关巴金的语文题,无非是写作目的时代背景之类。几个学生知道巴金住在哪里,便登门拜访。巴金老人还很认真地和这几位中学生谈了半天。几个学生当然写了一篇报道。结果老师说不行,要学生按照标准答案回答,巴金自己说的也不算。
依我之见,这几位学生才是真正好学生。

网友:
提醒的对,我们再想办法让大家多多注意到这种提问的方式方法。同时也注意到帮助的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