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d文件导入问题

楼主:
导入 brd文件时,有出现Cadence Allegro Installation Not Found提示,没有理它,继续下一步。
到这里就再也不动了,等很久也不出现next。
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你的插件找不到啦。。你要重新安装下你的allegro插件才行。

网友:
Altium Designer15 安装插件步骤详解(补充说明)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4939&fromuid=536508

参考帖子进行设置。你这个卡在这里的原因就是你的插件丢失了。可能是你设置的插件路径问题,也可能你自己把插件给删了你自己却不知道。重新弄一下插件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没有 Allegro插件,请安如下图找一下添加

安装一下 Allegro

网友:
谢谢帮忙!
之前确实是只下载了插件,没点install all。
现在安装好了再导入有反应了,但是又提示这个:
是什么路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