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CB等长蛇形线具体操作流程

楼主:
最近在给网卡驱动布线时想按高频信号的方式对RMII的信号线与时钟线进行等长布线,我的操作步骤如下,结果虽然可以达到等长布线的目的,不过无法达到自己的预期效果,有高频信号布线经验的大侠们给个具体点的操作步骤吧

1、为需要进行等长布线信号线创建一个类,并将这些信号线放入其中

2、在Tool选项栏中选择Interactive Length Tuning,接着选中需要进行等长布线的信号线并按Tab键进行相应设置

3、依次对需要等长布线的信号线执行步骤2,得到的效果如下,但并不是我想要的,,,

我需要的布线结果如下图所示,两线可以叠一块走线,并且拐角处是弧形的(设置中我已经设置了arcs,不过lines和arcs的效果一样,两者实际效果都是直角,并不是设置界面中显示的样子,本以为是AD版本问题,不过我在AD9和AD16上都试过了,结果相同,应该是哪个地方还得进行设置,具体在哪还没找着,,,~~)

网友A:
两线可以叠一块走线是差分对走线,要先设置差分对。
等长走线过程中按键盘数字键 1 2  分别调整弧角度,楼主的走成直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线可以叠一块走线是差分对走线,要先设置差分对。
等长走线过程中按键盘数字键 1 2  分别调整弧角度,楼 ...

我设置为弧角了,不过无效~~  可以具体点说说怎么配置吗

网友B: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uaiqiao/563244

参考下载中心的,资料应该可以帮助到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uaiqiao/563244

参考下载中心的,资料应该可以帮助到你的。

...

好的,我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uaiqiao/563244

参考下载中心的,资料应该可以帮助到你的。

...

资料是看了,不过我就是按照方法一操作的,,,然而还是无法实现设置界面中显示的走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