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捕获有些疑惑

楼主:
cc1通道配置为输入时,ic1映射在TI1FP1和ic1映射在TI2FP1意思可以选择CH1或者CH2去捕获通道1的信号?,这个值置为01或者10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看手册的样子好像是的,没做过这块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的样子好像是的,没做过这块儿

哦,我打算用通道2来输入捕获通道1输出的pwm,这样合理吗(ic2映射在TI1FP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我打算用通道2来输入捕获通道1输出的pwm,这样合理吗(ic2映射在TI1FP2)

没那个必要,pwm输出是有标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那个必要,pwm输出是有标志的

我寻思用CH2来捕获CH1输出的pwm的上升沿,捕获到上升沿时另一个定时器也输出pwm,做到同步。

网友C:
是同时选择CH1和CH2作为捕捉通道IC1的输入信号。有时候捕捉既要满足下跳沿捕捉又要满足上跳沿捕捉,那这样就可以一个IC1通道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同时选择CH1和CH2作为捕捉通道IC1的输入信号。有时候捕捉既要满足下跳沿捕捉又要满足上跳沿捕捉,那这样 ...

这是不是测pwm周期和占空比用的

网友A:
可以直接用两个定时器的同步功能,没必要多捣腾一次。
你这末做因为需要软件参与指标受影响。
你自己产生的pwm状态都是可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用两个定时器的同步功能,没必要多捣腾一次。
你这末做因为需要软件参与指标受影响。
你自己产生 ...

可是我这用的不具有同步功能。。(stm8s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