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
我明明添加的3D库是第一个,可是到了PCB文件就成了第二个那样了

网友:
错了,我添加的是第二个,显示的是第一个,

网友A:
那你把它放第一个试试! 应该可以设置一个作为默认的对吧!

网友B:
我知道问题了,第一个肯定显示的3D肯定是你在IPC封装向导以后,附带着生成的3D模型。第二个是你自己的3D模型。

可以在pcb封装库里面,将ipc封装向导生成的3D模型删掉,然后Place菜单下-->3D body,重新添加新的,也就是你第二个图中的3D模型,然后update到pcb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问题了,第一个肯定显示的3D肯定是你在IPC封装向导以后,附带着生成的3D模型。第二个是你自己的3D模 ...

哦,你的意思是这个封装下面有两个模型,然后默认的是第一个所以出现了这种问题对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你的意思是这个封装下面有两个模型,然后默认的是第一个所以出现了这种问题对把?

是的,如果在原来ipc的封装向导附带的3d模型上,强制添加新的3d模型,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还是会显示原来的ipc封装向导附带的3D模型

网友D:
快捷键  3 转到3D下观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如果在原来ipc的封装向导附带的3d模型上,强制添加新的3d模型,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还是会显示原 ...

我应该怎么删除原来的3D模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它放第一个试试! 应该可以设置一个作为默认的对吧!

不是的,我想让他显示的是我自己的3D模型,可是它显示的是第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快捷键  3 转到3D下观看

这个我知道,可是它显示的3D模型不是我想要的,我自己画有3D模型,我想添加自己的3D模型,可是添加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如果在原来ipc的封装向导附带的3d模型上,强制添加新的3d模型,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还是会显示原 ...

我用的PCB库文件是官方的,貌似就自己就带有3D库,但是我想用我自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知道,可是它显示的3D模型不是我想要的,我自己画有3D模型,我想添加自己的3D模型,可是添加不了

我知道了,方法我已经告诉你了。在pcb封装库里面改,然后保存后,update到pcb。已经说的够清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