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5411i2c驱动FT6236触摸屏问题

楼主:
         刚接触LPC5411芯片,想用来驱动彩屏是2.4寸TFT LCD屏初始化没问题,已经可以点亮了。但是触摸屏配置出错,触摸管脚TP_SCL、TP_SDA 、TP_RESET 、TP_INT对应的PIO0_23、PIO0_24、PIO0_25、PIO0_26,调试程序卡在 i2c_xfer_poll(&xfer)函数。请问是不是管脚有没有配置错误,还是IIC出错。
触摸模块部分代码:
#include "board.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TouchPtStructure touch_point = {0};

I2CM_XFER_T xfer;

#define FT6236_RES(val)   (LPC_GPIO->B[0][25]=val)

#define SLAVE_ADDR          (0x70>>1)
#define I2C0_FLEXCOMM       4
#define I2C_BITRATE         400000
#define LPC_I2C_PORT        LPC_I2C0

const uint16_t FT6236_TPX_TBL[5] =
{
    FT_TP1_REG,
    FT_TP2_REG,
    FT_TP3_REG,
    FT_TP4_REG,
    FT_TP5_REG
};

static void Init_I2C_PinMux(void)
{
    Chip_IOCON_PinMuxSet(LPC_IOCON, 0, 23, (IOCON_FUNC1 | IOCON_FASTI2C_EN | IOCON_DIGITAL_EN));
    Chip_IOCON_PinMuxSet(LPC_IOCON, 0, 24, (IOCON_FUNC1 | IOCON_FASTI2C_EN | IOCON_DIGITAL_EN));

}

/* Setup I2C */
static void setupI2CMaster(void)
{
    xfer.slaveAddr = SLAVE_ADDR;
    /* Enable pin muxing */
    Init_I2C_PinMux();

    /* Enable I2C clock and reset I2C peripheral */
    Chip_I2C_Init(LPC_I2C_PORT);

    /* Setup I2CM transfer rate */
    Chip_I2CM_SetBusSpeed(LPC_I2C_PORT, I2C_BITRATE);

    /* Enable I2C master interface */
    Chip_I2CM_Enable(LPC_I2C_PORT);
}

static void i2c_error(bool abbr, uint32_t i2c_error)
{
    if (abbr == false) {
        DEBUGOUT("I2C error: ");
    }
    switch (i2c_error) {
    case I2CM_STATUS_ERROR:
        DEBUGOUT((abbr == true) ? " er" : "Unknown error\r\n");
        break;

    case I2CM_STATUS_NAK_ADR:
        DEBUGOUT((abbr == true) ? " na" : "NAK address\r\n");
        break;

    case I2CM_STATUS_BUS_ERROR:
        DEBUGOUT((abbr == true) ? " be" : "Bus error\r\n");
        break;

    case I2CM_STATUS_NAK_DAT:
        DEBUGOUT((abbr == true) ? " nd" : "NAK data\r\n");
        break;

    case I2CM_STATUS_ARBLOST:
        DEBUGOUT((abbr == true) ? " al" : "Arbitration lost\r\n");
        break;

    case I2CM_STATUS_BUSY:
        DEBUGOUT((abbr == true) ? " bs" : "Busy\r\n");
        break;

    default:
        DEBUGOUT(" --");
    }
}

/* I2C Polled mode transfers */
static void i2c_xfer_poll(I2CM_XFER_T *i2cmXferRec)
{

    Chip_I2CM_XferBlocking(LPC_I2C_PORT, i2cmXferRec);

    if (i2cmXferRec->status != I2CM_STATUS_OK) {
        i2c_error(false, i2cmXferRec->status);
    }
                DEBUGOUT("i2c_out_poll\r\n");
}

void touch_wr_reg(uint8_t addr, uint8_t *buf, uint32_t length)
{
    uint8_t *tmp_buf;

    tmp_buf = (uint8_t *)malloc(1+length);
    if(tmp_buf == NULL)
        return;
    tmp_buf[0] = addr;
    memcpy(&tmp_buf[1], buf, length);
    xfer.rxSz = 0;
    xfer.rxBuff = 0;
    xfer.txSz = length+1;
    xfer.txBuff = tmp_buf;
    xfer.status = 0;
    i2c_xfer_poll(&xfer);

    free(tmp_buf);
}

void touch_rd_reg(uint8_t addr, uint8_t *buf, uint32_t length)
{
    xfer.txSz = 1;
    xfer.txBuff = &addr;
    xfer.rxSz = length;
    xfer.rxBuff = buf;
    xfer.status = 0;
    i2c_xfer_poll(&xfer);
}

void touch_init(void)
{
         uint32_t dlyms_cnt = 0;
         uint8_t data;

//         FT6236_RES(1);
                                                   /* RST引脚初始化为高电平 */
    setupI2CMaster();
    Chip_GPIO_SetPortDIRInput(LPC_GPIO, 0, 26);

    dlyms_cnt = Chip_Clock_GetSystemClockRate()/3000;
    FT6236_RES(0);
    sysSoftlDly(dlyms_cnt*50);
    FT6236_RES(1);
    sysSoftlDly(dlyms_cnt*100);
    data = 0;
    touch_wr_reg(FT_DEVIDE_MODE,&data,1);           /* 进入正常操作模式              */
    data=8;                                        /* 触摸有效值,越小越灵敏          */
    touch_wr_reg(FT_ID_G_THGROUP,&data,1);          /* 设置触摸有效值                */
    data=14;                                        /* 激活周期,不能小于12,最大14  */
    touch_wr_reg(FT_ID_G_PERIODACTIVE,&data,1);
          FT6236_RES(1);
}

void touch_scan(void)
{
    uint8_t i=0;
    uint8_t sta = 0;
    uint8_t buf[4] = {0};

    touch_rd_reg(0x02,&sta,1);                              //读取触摸点的状态
    if(sta & 0x0f)                                          //判断是否有触摸点按下,0x02寄存器的低4位表示有效触点个数
    {
                        touch_point.touch_sta = ~(0xFF << (sta & 0x0F));    //~(0xFF << (sta & 0x0F))将点的个数转换为触摸点按下有效标志
                        for(i=0;i<5;i++)                                    //分别判断触摸点1-5是否被按下
                        {
                                        if(touch_point.touch_sta & (1<                                         {                                               //被按下则读取对应触摸点坐标数据
                                                        touch_rd_reg(FT6236_TPX_TBL[i],buf,4);      //读取XY坐标值
                                                        touch_point.x[i]=((uint16_t)(buf[0]&0X0F)<<8)+buf[1];
                                                        touch_point.y[i]=((uint16_t)(buf[2]&0X0F)<<8)+buf[3];
                                                        if((buf[0]&0xC0)!=0X80)
                                                        {
                                                                        touch_point.x[i]=touch_point.y[i]=-1;    //必须是contact事件,才认为有效
                                                                        return;
                                                        }
                                        }
                        }
                        touch_point.touch_sta |= TP_PRES_DOWN;              //触摸按下标记
    }
    else
    {
        if(touch_point.touch_sta &TP_PRES_DOWN)             //之前是被按下的
            touch_point.touch_sta &= ~0x80;                 //触摸松开标记
        else
        {
            touch_point.x[0] = -1;
            touch_point.y[0] = -1;
            touch_point.touch_sta &=0xe0;                   //清楚触摸点有效标记
        }
    }

}

#ifndef __FT6236_H
#define __FT6236_H

#include "stdint.h"
#define TP_PRES_DOWN 0x80  //触屏被按下
#define TP_PRES_UP   0x00  //触摸松开
//触摸点相关数据结构体定义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touch_sta;      //触摸情况,b7:按下1/松开0;b6:5:保留;b4-b0触摸点按下有效标志,有效为1,分别对应触摸点5-1;
    uint16_t    x[5];           //支持5点触摸,需要使用5组坐标存储触摸点数据
    uint16_t    y[5];

}TouchPtStructure;

extern TouchPtStructure touch_point;

//FT6236 部分寄存器定义
#define FT_DEVIDE_MODE          0x00        //FT6236模式控制寄存器
#define FT_REG_NUM_FINGER       0x02        //触摸状态寄存器

#define FT_TP1_REG              0X03        //第一个触摸点数据地址
#define FT_TP2_REG              0X09        //第二个触摸点数据地址
#define FT_TP3_REG              0X0F        //第三个触摸点数据地址
#define FT_TP4_REG              0X15        //第四个触摸点数据地址
#define FT_TP5_REG              0X1B        //第五个触摸点数据地址

#define FT_ID_G_LIB_VERSION     0xA1        //版本
#define FT_ID_G_MODE            0xA4        //FT6236中断模式控制寄存器
#define FT_ID_G_THGROUP         0x80        //触摸有效值设置寄存器
#define FT_ID_G_PERIODACTIVE    0x88        //激活状态周期设置寄存器
#define Chip_Vendor_ID          0xA3        //芯片ID(0x36)
#define ID_G_FT6236ID           0xA8        //0x11

void touch_init(void);
void touch_scan(void);

#endif

网友:
你好,你的LPC54114 I2C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