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关于multisim设计问题!!!!!

楼主:
左边为180计数器,右边为总计电路,如何实现左边执行180个脉冲,加至总计电路为0180,再执行180个脉冲,总计电路为0360,以此类推

网友A:
74LS190是十进制计数器,加上一些辅助电路可以实现180个脉冲进一次位。
左边一次进位,右边显示0180,进两次位右边显示0360,这个办不到,除非使用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74LS190是十进制计数器,加上一些辅助电路可以实现180个脉冲进一次位。
左边一次进位,右边显示0180,进两 ...

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