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设计开关电源的思路

楼主:
想设计一个85~220ACV电压输入.    7DCV;140MA;1W输出的微型开关电源,知道有电压保护电路;电磁干扰滤波电路;整流滤波电路;高频变压电路在整流滤波电路;光耦反馈电路;脉宽调制电路和钳位电路;
现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入手;完全毫无头绪;请高手批评指导。

网友:
这么小的功率,可能采用TopSwitch这样芯片比较合适。如果对稳定性要求不高且负载变化不大,可以考虑RCC电路。

网友:
PI的单片AC-DC都比较贵, 小功率的也得三四块. ST的Viper12A SO8全电压做5W都没问题, 只要1块3

网友:
我问的是怎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