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温湿度检测

楼主:
求大神救命,刚学单片机。
要求基于单片机对温湿度的检测,功能板是 tmp75传感器,三只led灯,一个显示器,连上单片机时开始检测,正常时亮第一盏灯,超过45摄氏度或湿度低于百分之30.第二盏灯亮;低于5摄氏度或湿度高于百分之85,第三盏灯亮;

求简单的源程序

数字温度传感器 TMP75AIDR/TMP75AIDGKr的特性
27 个地址 (TMP175)
8 个地址 (TMP75)
数字输出:两个两线制串行接口
分辨率:9 位 至 12 位,用户可选择
精度:
-25°C 至 +85°C 时为 ±1.5°C(最大值)
-40°C 至 +125°C 时为 ±2.0°C(最大值)
低静态电流:
50μA,0.1μA 待机
宽电源范围:2.7V 至 5.5V
小尺寸微型小外形尺寸 (MSOP)-8 和小外形尺寸 (SO)-8 封装

网友:
初学单片机,可以试试Arduino或者MicroPython,解决这个问题都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