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 开箱 ST BlueMS APP试用

楼主:
今天板子终于到了,来个纯的开箱,公司里面没有ST link 所以只用跑板子自带的demo了。手机不行了,拍得不仔细,主要是今天穿了易带电的衣服,所以不敢直接拆出来,怕给ESD损伤了,
最后找了个摄子接上测试了一下,前面大家都说直接直接插在大支架板上好感觉好松,不太合适,还是需要焊接到小支架板上比较好。

本次主要还是测试跟APP连接。
直接搜索安装APP 名称ST BlueMS,一搜才知道ST的有好多APP呀。
在这个界面我等了半天,才明白,这是两个按键……好吧,智伤不够,努力来凑吧。
点start discovering 搜索蓝牙,传说中都需要Blue4.0以上才支持也就是 必须是iphone4s以上的手机。安卓机需要自己查一下是不是支持Blue 4.0,否则会联不上。
连接BLE设备不要通过蓝牙连接界面连接,只需要把蓝牙打开,然后在APP中联接,否则是连不上的。
搜到设备了。说明板子是好的。

的连上看看,好吧!忘记截图了!明天再补上这个图
就是一个温度和一个气压,可用,右边两项都是灰色的disenable,
吓我一跳还以为坏掉了几个传感器呢,看了一下大家的贴子才安心。
选第二个是plot  feature,这是APP提供的绘图功能,可以根据传感器数据生成数据图。
点select feature选生成不同的传感器数据。
可以生成温度、气压、加速度计等等的数据图,

第三个是加速度计的动作识别功能,可以选择不同的识别,芯片方位,跌落,点击,计步识别等功能,选择后,当板子获得相应的识别动作的时候图示会摇一下,以表示动作得到识别了。

单双击功能可以作为空中鼠标来用,用手指点板子两下就能得到识别,
自由落位,可以用来识别跌落或是老人小孩摔跤。
这个步子识别在摇手的时候也有识别,难怪那么多哥们天天摇手机……来获得记步。

最后两个一个是电池,由于没有接电池功能,所以没有啥识别的,
最后就是云在线了,提供了IBM WATSON lOT 连接功能,用于云存放数据,观测数据。

简单开箱完毕,得好好看看资料准备跑demo了!

nmg

网友A:
沙发不外传,这是规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不外传,这是规距

好个沙发不外传

网友B:
沙发只能做一个人么?挤一挤啊,楼主赶紧发开发教学的帖子,我好跟着弄弄,实在太忙了没太多时间一步步弄,跟着你们混了

网友:
还配有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沙发只能做一个人么?挤一挤啊,楼主赶紧发开发教学的帖子,我好跟着弄弄,实在太忙了没太多时间一步步弄, ...

我连sdk都看得头疼……

网友C:
strong,把你的标签改了一下,换成了设计过程分享,用做你们未完成设计作品前学习等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rong,把你的标签改了一下,换成了设计过程分享,用做你们未完成设计作品前学习等的分享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