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XP问题。与“如何旋转“有关。路过的高手请进来瞧瞧。

楼主:
题目要求画出上面的图形。

我画出的是下面这样的。

请问如何让管脚9处显示的COM变成横的?很急。跪等。

网友A:
要进封装库里面找到对应的封装进行调整,调整也简单点击对应的9脚的那个vaule:com 弹出参数设置页面,在那个页面里找到对应的角度选项,改成90°就行了。

网友B:
进入元件库中,重新编辑,可以随意放置

网友C:
楼主,我看今天一下午了。看起来真的是为了老师的作业  而发帖。。。。我在这里给你图示,但是
我给你说清楚了,如果以后可以请教。但是做完作业后,再不来论坛。。。。。下次碰到你请教的帖子,
一律跳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看今天一下午了。看起来真的是为了老师的作业  而发帖。。。。我在这里给你图示,但是
我给你说清 ...

感谢热心的你。不过不是老师布置的作业,是我自己在网上找的练习试题。再次感谢,谨遵教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入元件库中,重新编辑,可以随意放置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进封装库里面找到对应的封装进行调整,调整也简单点击对应的9脚的那个vaule:com 弹出参数设置页面,在那 ...

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