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供电DVCC的问题?

楼主:
电源DVCC的范围是1.8-3.6V,只要接入电源稳定并配置合适的SVS和SVM就可以工作。在安全门限之内有波动的话对VCORE有什么影响,对IO供电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
对IO应该没影响,只要不低于门限,就不会重启,很多的型号现在都可以低于1.8V了

网友A:
建议DVCC使用3.3V电源,不小于门限电压1.8v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DVCC使用3.3V电源,不小于门限电压1.8v都没问题

谢谢指点,,3.3V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