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24bit-32bit高分辨率A/D采集微弱信号时,其前端是否需要设置前置放大器,为什么

楼主:
求大神指导一下,采用24bit-32bit高分辨率A/D采集微弱信号时,其前端是否需要设置前置放大器,为什么啊?初学菜鸟求助。。。

网友:
看一下你的ADC输入阻抗是多少

网友:
一般都要加ADC驱动才行

网友:
32bit ?  有吗?  哪有?

网友:
AD7177-2 ADS1263 ADS1262

网友:
无论你的A/D分辨率是多少,只要是微弱信号,都需要在AD转换之前对信号加以放大,以充份利用AD分辨率。
举例来说,8位A/D,满幅输入5V,那么分辨率大致上是20mV。如果你的信号幅度为20mV,那么A/D可能读出0,也可能读出1,不可能读出2,更不可能读出3。这样的AD转换有什么用?
前置放大的增益,应该使放大后的信号最大幅度接近A/D芯片的输入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