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2) -- 高压小容量电容的危险性

楼主:
在《老式电视机电源变压器初次级串接电阻作用》一贴中,chunyang提到被电视机电了两次,超级爽!!!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刚刚断开了充电电源的0.01uF,端电压30KV的电容器,什么情况下对人体放电是不致命的,什么情况下又是致命的?

参考数据:
1,安防行业标准,电子围栏的单个脉冲安全电量为2.5毫库仑
2,家电行业标准,漏电保护器30毫安秒动作

网友A:
30kV*0.01uF=0.3mC。
感觉强烈,但没有生命危险。是这样吧?

网友B:
拆手机充电器的时候被电过,不知道那个里边电容是多少V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0kV*0.01uF=0.3mC。
感觉强烈,但没有生命危险。是这样吧?

我想, 这种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不过我不打算验证, 毕竟这种感觉相当不愉快, 但是电子围栏上敢用2.5mC作为电击电量上限的标准, 肯定是有科学试验和统计分析的.
但是, 如果回路中有电感的话, 这个0.3mC的电量会被"放大", 什么情况下会超过2.5mC呢? 想讨论的其实是这个问题.

网友:
感觉应该有点儿麻,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网友:
30毫安秒就是30毫库,这比电子围栏的规定大多了。
漏电保护器的规定,应该是人身安全的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 这种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不过我不打算验证, 毕竟这种感觉相当不愉快, 但是电子围栏上敢用2.5mC作 ...

如果有电感,那么应该是电容储存能量转移到电感,电感再转移到人体。这种情况,电容两端高压要比较低电压危险得多,毕竟电容储能与电压平方成正比。

网友D:
好吓人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吓人的说。。。

何止是吓人, 简直是要命!!! 若电感量恬当, 且绕组直流电阻小于人体电阻或相当, RLC串联回路的Q值可能比较高, 有可能振荡50个周期还有几百伏的电压的话, 电量"放大"100倍, 0.01uF, 30KV还好了, 若是一颗0.068uF的电容充到30KV, 电量才2mC, 但只要回路Q达到10就比较危险, 达到20就可能电死人

网友E:
小菜鸟有个疑问,移除了充电电源,如何电量放大?

网友F:
冬天和毛衣摩擦的静电都有几万伏的,但是人却感觉不到,为什么?因为那是没有电流的电压,
电流对人体内部组织的伤害还却绝于电流的大小,通电时间的长短,讨论其他都没有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冬天和毛衣摩擦的静电都有几万伏的,但是人却感觉不到,为什么?因为那是没有电流的电压,
电流对人体内部组 ...

毛衣的电量充其量不过几uC, 不过却也不是没感觉, 你去摸金属门框试试看. 小鸟站在几十万伏的高压线上同样没感觉。本贴的意义在于:不要因为电容的电量小就莫视它。。。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毛衣的电量充其量不过几uC, 不过却也不是没感觉, 你去摸金属门框试试看. 小鸟站在几十万伏的高压线上同样 ...

我们曾经做过HID控制器,2万3千伏启动高压,那时瞬间,峰值持续100ns,它没电流,人碰到该如何
在这里只是强调“电流对人体内部组织的伤害还却绝于电流的大小,通电时间的长短”
不是在讨论的是对人来说,0.1uF电容的危险性吗,0.1uF的电容耐压值最高也50V,100V的都不好找吧
所以感觉没什么意义

摸金属门框不说抓金属门,伤害不了人体内部组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曾经做过HID控制器,2万3千伏启动高压,那时瞬间,峰值持续100ns,它没电流,人碰到该如何
在这里只 ...

我这里有一堆1uF/1600V, 3000V的CBB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曾经做过HID控制器,2万3千伏启动高压,那时瞬间,峰值持续100ns,它没电流,人碰到该如何
在这里只 ...

这里有4个小装置, 放电能量都一样, 如果你必须心跳一次, 你选那一个?

第一个, 玩一次便给我一包烟的话, 我愿意将A1, A2分别绑在右手姆指和食指上, 几秒钟来一下
第二个, 不玩
第三,四个, 坚决不玩
另外, 有没有电流跟电压无关, 只跟是否购成回路有关, 初中三年级的知识

网友:
初三的东西忘完了,谢谢你的恶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手机充电器的时候被电过,不知道那个里边电容是多少V的

你遇到的这种情况应该是输入侧220V整流后在滤波电容上储存的高压。如果没有后级负载,理论上最高电压是电网电压的交流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菜鸟有个疑问,移除了充电电源,如何电量放大?

蚂蚁说的是“放大”,带引号的。如果能量没有消耗完,原电量在适当情况下可是能够反复利用多次的,那自然是大大的不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冬天和毛衣摩擦的静电都有几万伏的,但是人却感觉不到,为什么?因为那是没有电流的电压,
电流对人体内部组 ...

这两天,俺可是“惊心动魄”,相对湿度降到35%以下,又恰好换了件不合适的秋衣裤,洗个手都一哆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