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评测】之三----启动固件STSW-STLKT01评测

楼主:
      手机端的APP软件固然好,但是真正落实产品功能还是需要产品固件来实现,也就是SensorTile核心系统板上的MCU--STM32L476编程来实现了。

      ST的STM32系列MCU的开发环境支持还是满丰富的。IAR,KEIL或者AC6都支持。我这里用的的IAR。调试工具有JLINK,ST的ST-LINKV2(STM32 Nucleo开发板上自带),最好是用JLINK,但是如果你是和我一样的穷人的话,只好用STM32 NUCLEO开发板上自带的ST-LINKV2了。当然目标板也是必不可少的了,这次我用的是SensorTile核心系统板STLCS01V1+支架扩展板STLCX01V1。

      IAR软件安装就不说了,但是目标板(STLCS01V1+STLCX01V1)、仿真调试器(ST-LINKV2)的连接有几个地方需要注意。

      首先是SensorTile核心系统板STLCS01V1+支架扩展板STLCX01V1的连接,前面说过,SensorTile核心系统板背面的连接器没有防反插功能,在加上SensorTile核心系统板是方方正正的,很容易插反导致烧坏模块。大家注意了,正确的连接如下图

      图一

      其次是仿真调试器(ST-LINKV2)和支架扩展板STLCX01V1的连接。仿真调试是通过SWD接口进行的。但是仿真调试器(ST-LINKV2)的SWD接口是6Pin的,支架扩展板STLCX01V1的SWD接口是5Pin的。在这里,Pin6是不需要使用的,连接时注意方向,不要接错。具体连接如下图

      图二

      再次要注意的是,断开仿真调试器(ST-LINKV2)上SWD输出编程口与Nucle评估板上的MCU的连接,也就是SWDIO\SWDCLK这两个信号。方法就是拔掉CN2上的两个跳线帽。见上图。

      最后要注意的是,SensorTile在使用其他Nucle评估板上的ST-LINK V2编程或调试时,SensorTile的STLCX01V1板必须单独供电,这是因为Nucle评估板上的ST-LINK V2的SWD输出编程口的VDD(Pin1)不是输出口,而是一个输入口,是用于检测目标板上的VDD电压。如果不给STLCX01V1板单独供电的话,在编程或调试时是找不到SensorTile的STLCS01V1板上的MCU-STM32L476的。这点需要切记,这是Nucle评估板上的ST-LINK V2与JLINK不同的地方,我自己就在这个浪费了一些时间。

      图三

      好了,到此为止我们的硬件开发环境就准备好了。

      接下来是软件开发环境。

      前面我们谈到软件开发选择了IAR,此外还要从ST官网下载几个软件开发包。
      http://www.st.com/en/evaluation-tools/steval-stlkt01v1.html

      1、Basic firmware application for STEVAL-STLKT01V1

      2、STM32 ODE function pack for IoT node with BLE connectivityA and environmental and motion sensors

      3、STM32 ODE function pack for Bluetooth low energy and sensor software expansion for STM32Cube

      4、IoT node with BLE connectivity, environmental and motion sensors, and motion middleware libraries

      5、Bluetooth low energy and sensor software expansion for STM32Cube

      ST官网下载软件需要确认接受ST的License。

      然后才可以注册或通过邮件下载

      我们这一次只用到en.stsw-stlkt01.zip,其他的后面备用。

      把它解压缩至IAR的安装目录下(你也可以把它解压缩至其他目录下)

      en.stsw-stlkt01.zip这个软件开发包中包含两个应用,可以从下面路径看到:
      解压缩目录\en.stsw-stlkt01\STSW-STLKT01\Projects\SensorTile\Applications

      1、AudioLoop
      这个程序就是把SensorTile核心系统板STLCS01V1上的数字麦克风录下的声音从支架扩展板STLCX01V1的音频接口通过耳机播放出来。声音还算可以。

      2、DataLog
      这个程序就是把SensorTile核心系统板STLCS01V1上的USB虚拟成串口,并在PC的串口终端上显示SensorTile核心系统板STLCS01V1上的各种传感器数据。
      下载程序后,支架扩展板STLCX01V1重新上电。此时PC端会发现虚拟串口,但没有驱动程序无法正常工作。

      图四
      从ST官网下载驱动并安装。驱动在下面的链接下载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 ... /stsw-stm32102.html
       串口驱动程序安装

       图五
       要记住这个安装路径啊!后面需要到这个目录下运行驱动程序。
       安装完成。

       图六
      你还需要到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oftware\Virtual comport driver\Win7 目录下去运行dpinst_x86.exe
之后驱动才能算真正安装好。

      吐槽一下,欧洲人的脑袋和中国人的脑袋就是不一样,装个驱动还需要去运行一个程序(而且是先安装再运行),Win7的即插即用哪去了,别的厂家的驱动安装也没这么麻烦啊!可不可以写成免驱动的啊!

      重新启动,OK!串口驱动正常了。记得记住串口端口号,后面串口助手程序设置时要用到!

       图七
      打开串口助手程序,设置串口参数,打开串口(这个操作一定要记得啊,否则没动静的!)
      OK! SensorTile核心系统板STLCS01V1上的各种传感器数据在串口助手终端上显示出来了。

      图八

网友A:
这个小小的串口的确是挺大一个绊脚石。你的系统是64位的还是32位的?64位用x86的驱动也可以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小的串口的确是挺大一个绊脚石。你的系统是64位的还是32位的?64位用x86的驱动也可以麽?

我的Win7是32位的。

但是看软件说明,64位的也可以用,估计是用同目录下另一个程序dpinst_amd64.exe

软件说明
/******************** (C) COPYRIGHT 2014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readme.txt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1.4.0
* Date               : 10/20/2014
* Description        : read me file for Virtual COM Port driver
********************************************************************************
* THE PRESENT SOFT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SOFT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Last version
***************
       - V1.4.0 - 10/20/2014
Supported OS
***************

       + Windows 98SE, 2000, XP, Vista, Seven, 8.x (x86 & x64 Windows platforms)

Contents
***********
       + VCP_V1.4.0_Setup.exe            : Setup file to Copy required files
           + version.txt                     : History of versions
           + readme.txt                      : This file

How to use
***************

       1- Uninstall previous versions (Start-> Settings-> Control Panel-> Add or remove programs)

       2- Run your "VCP_V1.4.0_Setup.exe"

           3- Go to Your installation directory - Example, 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Software\Virtual comport driver

           4- Go to Your OS version directory ([Win7] or [Win8])
                        + Then :
                                - Double click on dpinst_x86.exe if you are running a 32-bits OS version
                                - Double click on dpinst_amd64.exe if you are running a 64-bits OS version
                        +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 (C) COPYRIGHT 2014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