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疑问。

楼主:
学习MSP430F5529的确方便,比如说可以可以直接在intrinsics.h中调用很多函数,
但是现在我就只认识一个_delay_cycles(1000000),其他的都不认识,好尴尬,  求各位大神
指导一下....

/* General MSP Intrinsics                                                    */
/*---------------------------------------------------------------------------*/
void           __no_operation(void);
unsigned short __bic_SR_register         (unsigned short mask);
unsigned short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 (unsigned short mask);
unsigned short __bis_SR_register         (unsigned short mask);
unsigned short __bis_SR_register_on_exit (unsigned short mask);
unsigned short __get_SR_register         (void);
unsigned short __get_SR_register_on_exit (void);
unsigned short __get_SP_register(void);
void           __set_SP_register(unsigned short value);
void           __delay_cycles(unsigned long cycles);                 //延时函数
unsigned int   __even_in_range(unsigned int val, unsigned int range);
void           __op_code(unsigned short op);

网友:
其他的都不认识,好尴尬.什么叫认识不认识呢。要么是库函数,要么是自己写的函数。知道功能,会填参数,能调用,先达到这个程度。库函数,有说明,不同参数的含义。根据手册,也可以去函数操作的寄存器,都是在配置什么。库函数,太复杂,就大概知道功能,参数怎么填。自己写的函数,就根据具体情况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