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问题

楼主:
1芯积分

我想用超级电容给电路板供电,但我对超级电容不是很了解……所以请问各位大神,用超级电容为电路板供电有没有问题呢,对放电速度该如何控制?我希望充一次电能至少持续50s(大概7.2V,1A放电)……不知道能否实现?请各位赐教~

网友A:
一般的超级电容放不出这么大的电流,最好先了解一下超级电容的基本原理,然后计算一下需要的容量,还需要考虑一下成本和体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超级电容放不出这么大的电流,最好先了解一下超级电容的基本原理,然后计算一下需要的容量,还需要考 ...

好的!

网友:
关键是体积太大。

网友B:
超级电容和用锂电各有利弊
用超级电容成本要高
具体计算要看用的超级电容参数,一般厂家会给出放电参数,

计算公式如下:
Vd=I(R+T/C)
Vd是起始工作电压与截止电压之差,I是放电电流,R是超级电容的(ESR),T是放电时间,C是电容的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级电容和用锂电各有利弊
用超级电容成本要高
具体计算要看用的超级电容参数,一般厂家会给出放电参数, ...

嗯嗯,多谢

网友C:
超级电容更加适合瞬间大电流,电流1A应该来说不是问题,对于法拉电容算小电流,但这个50秒就麻烦了,你可以试试,5个串2.7V的超级电容,13.5V,降到7.2V,可以放掉6V,1A 50s需要50库伦电荷,所以容量约需要8.33F,考滤需要一个稳压管,会消耗一部分电量,5个2.7V 10F的超级电容串者差不多能达到要求。可以试试看,我也没试过,瞎算的!不作能用保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超级电容更加适合瞬间大电流,电流1A应该来说不是问题,对于法拉电容算小电流,但这个50秒就麻烦了,你可以 ...

好的,感谢!

网友:
楼上是做车吧

网友:
对的,电磁节能

网友:
可以看看凯美超级电容器模组

网友:
湖边草,俯仰若有情。岁月千载如流水,人生一世似漂萍,何必求浮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