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ensorTile DIY一个无线路由器的开关你觉得怎么样?

楼主:
我家的无线路由器放在偏僻的角落里
晚上睡觉前我都习惯把电源断了
省点电也能减少点辐射

但是这个路由器没有开关
每次都要拨下电源
挺麻烦的

所以我想能不能DIY一个无线路由器的开关?
通过蓝牙控制,晚上通过APP躺在床上就可以给路由器断电
是不是很实用?
大致的想法是通过SensorTile的一个I/O口控制MOSFET
实现路由器电源的通断
大概的原理图是这样的

实物连接图是这样的

网友:
肯定可以,但你确定你那个电阻10k和三极管不会被烧了?

网友:
这配图碉堡了

网友A:
高大上的搞个WIFI或蓝牙插座不就可以了吗?

再不济用定时插座(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大上的搞个WIFI或蓝牙插座不就可以了吗?

再不济用定时插座(我就是这样的)

WIFI插座、蓝牙插座和定时太高大上了
要拆插座又要搞强电太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