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全球地磁程序设计

楼主:
 哪位高手写过计算全球地磁场的程序,能帮忙指导指导吗?要求精度较高的那种。

网友A:
全球?你站卫星上看电磁场虽然大体上是那么分布的,但地面上不同地方地磁不一样?而且你到底想测什?

网友:
“计算全球地磁场的程序”
地磁场不是计算出来的,是测量出来的。

网友:
有计算公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球?你站卫星上看电磁场虽然大体上是那么分布的,但地面上不同地方地磁不一样?而且你到底想测什?

我不是测,是想软件计算根据经纬度及高度计算某地的磁场值

网友C:
呵呵,楼主的意思是不是知道地球上一点的磁场强度,然后计算其它(全球)的地磁强度? -------  不然,怎么叫计算呢?
这得研究地磁的分布规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测,是想软件计算根据经纬度及高度计算某地的磁场值

根据经纬度及高度?我记得磁场公式里面是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经纬度只是一个相对方位参考,而没有长度概念,,,如果不考虑磁场剧烈变化点的话,在很贴近地面的条件下,估计是可以找出一个模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经纬度及高度?我记得磁场公式里面是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经纬度只是一个相对方位参考,而没有长度 ...

是的。是有这么样的估算公式的。可以根据经纬度及高度给出磁场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楼主的意思是不是知道地球上一点的磁场强度,然后计算其它(全球)的地磁强度? -------  不然,怎么 ...

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是有这么样的估算公式的。可以根据经纬度及高度给出磁场值

我的记忆中研究场问题,最好先从一般性出发,那楼主去找找有没有地球模型,比如把地磁先理解成一个条形磁铁来算静磁分布

网友:
成都的地磁场值。

网友:
会不会与当地的地质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是的。基本固定,变化率很小的。

网友:
海拔0.5km, S 30.67°  , E 104.07°  地磁分量。

网友:
楼主这计算精度很高啊

网友:
谢谢各位。找到这个matlab计算的源码程序了。QQ 631095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