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家电视机不能开机故障处理

楼主:
老32创维液晶电视,突然有一天不能开机,电源灯通电后是黄光,正常点亮后应该变蓝光!之前有过不能开机!反复插拔插销后就好了,没在意!过几天再开机就不行了!
觉得故障不大,就是电源问题,拆机检查发现是电源板辅助5v电源滤波电容鼓包!如下图
由于手头没有同规格电容,反正是电源滤波换个1000μ的电容!电视开机正常!

网友:
我家电视好像也是这种情况,但是拆开之后好像电容没有变鼓的情况,至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长时间不拔电源,电容容易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