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集成积分式A/D转换器的输出数字码与理论值偏差较大,是何原因导致的

楼主:
若集成积分式A/D转换器的输出数字码与理论值偏差较大,是何原因导致的,求大神指导

网友:
可能的原因:
基准电压不准确;
积分电容容量不对;
积分电容漏电;
时钟频率变化,忽快忽慢;
等等。

网友A:
如果方便的话,楼主最好把详细,完整的电路图贴出来,这样便于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方便的话,楼主最好把详细,完整的电路图贴出来,这样便于分析。

没有图,老师就随口提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的原因:
基准电压不准确;
积分电容容量不对;
积分电容漏电;
时钟频率变化,忽快忽慢;
等等。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