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NTC型MF58-104-1990热敏电阻设计一线性、隔离型温度测量电路

楼主:
基于NTCMF58-104-1990热敏电阻设计一线性、隔离型温度测量电路,隔离放大器采用ISO106。老师给了个作业设计这个电路,初学者根本不会,有大神会吗,求指导,最好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自己出的题,用模拟方法设计,菜鸟表示搞不懂

模拟方法校正热敏电阻的非线性非常麻烦。
首先需要知道热敏电阻的温度-电阻值函数关系,可以用解析式表达,也可以用表格方式表达,或者曲线方式表达。然后根据此函数关系,设计校正电路。校正电路通常用运放加若干二极管构成,利用二极管的非线性构成输出-输入关系的折线函数,用此折线函数抵消热敏电阻的非线性。
数字方式简单得多,通常是用查表方法。

网友B:
热敏电阻通常非线性很强,此处要求“线性”是何意?修正非线性老师要求是用数字方法还是模拟方法?

网友C:
如果不限制只用模拟电路,用一个单片机实现NTC的温度采集,在发送出来,不但简单,成本也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热敏电阻通常非线性很强,此处要求“线性”是何意?修正非线性老师要求是用数字方法还是模拟方法?

老师自己出的题,用模拟方法设计,菜鸟表示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限制只用模拟电路,用一个单片机实现NTC的温度采集,在发送出来,不但简单,成本也低

只能用模拟方法

网友:
印象中NTC的计算是一个复杂的指数公式,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