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用keil5,编译的时候总出错,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应该不会太难吧

楼主:
最近在用keil5,编译的时候总出错,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应该不会太难吧

网友A:
写错了吧,仔细检查下你的main函数的拼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错了吧,仔细检查下你的main函数的拼写!!

我的main没有拼错,会不会是包含main的头文件没有添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main没有拼错,会不会是包含main的头文件没有添加

截图看下你的程序吧

网友:
main没有定义吗?看main后边好像有个空格啊,是不是误输入了,看看启动文件中(.s)中定义的c入口函数是不是ma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截图看下你的程序吧

#include“stm32f10x.h”
#include
int main(void)
{
  while(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