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sp430f169的定时器使用

楼主:
在用定时器a 连续计数模式,产生4个定时,这4个定时的触发条件不一样
方案一,初始化的时候就设置好中断使能和ccrx,开启总中断。 在中断函数中,ccrx+=各自的定时间隔,if触发条件满足,则cnt++,定时时间到,再置位一个变量。。。。

方案一,相当于所有的中断都会进,但是只有触发条件满足时,才会开始计时。。。

方案二,初始化的时候不允许中断使能,然后开总中断。 在主函数中,if触发条件满足,则设置对应的中断使能和ccrx。 在中断函数中,cnt++,计时时间到,置位变量,并关闭对应的使能。
方案二,相当于当使用定时器的时候,才开启定时器,计时时间到,则关闭定时器。。

求大神指点,对方案一和二的理解对不对,这两个方案哪个更好一些,哪个更稳定可靠呢?或者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案。 谢谢!

网友:
你还不如用个图表示更加清晰易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