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网之电能质量监测仪-方案介绍

楼主:
废话写在前面:好久不水贴了,回去翻了一下记录,上一个贴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so今晚有点时间,有点兴致,弱弱水一帖。这次分享的是关于电能质量监测的方案选择。
   电能质量在线监测设备,它的功能是显而易见了。采集电力特征参数(电压、电流、频率),根据相关标准定义的方法进行运算,得到衡量电能质量各项指标的参数,并进行数据分析和记录,为治理、计量提供量化数据,为生产提供一定参考。
   电能质量检测方案可以根据是否采用专用采集芯片进行简单分类。专用采集芯片可以完成数据采集,并根据既定方法运算得到电能质量相关参数,MCU通过既定的通讯接口和数据协议读取数据结果。这方面的专用ic国内国外都有成熟的方案,比如ADI,国内的锐能微。锐能微,有一个芯片除了集成采集模块,还集成了一个32M0MCU。若非采用专用芯片,则是通过MCU内部ADC或者外部的ADC芯片进行数据采样,通过既定的方法运算得到电能质量各指标项目的结果。
集成+普通mcu
非集成 高性能MCU
   采用专用计量芯片的优缺点肯定存在的,我个人观点有以下几点:
优点:
  简化设计,设计难度降低
  对周边器件要求低
  成本低
缺点:
  功能缺失,如电能质量指标的闪变、瞬变、间谐波等。
  性能,如对外部磁性传感器的补偿
  不方便进行录波

目前了解到的实现方案有以下几种:

1、高度集成(采集+普通MCU集成),如renergyRN831X
2、一般集成(采集集成+普通MCU),如ADIADE7880
3、非集成,DSP+普通MCU
4、非集成,高性能MCU,如ADIADSP_CM40NXPkinetis K70
针对精度要求极高的场合,以上34方式可选高性能同步采样的ADC弥补MCU在性能的上的不足。
经过对比考虑以及定位,我选择采用第四种方案,采用mcu内部ADC。在上一期已经上过实物图片,方案实现了功能模块化及接口预留,后期升级修改比较灵活。
方案采用NXP kinetis K70M4F)、外扩1Gb DDR2 RAM2Gb NAND Flash512Kb FRAM,支持以太网、RS485接口,通讯接口实现电气隔离。配备3.5'' TFT LCD
TWR-K70F120M Tower

再简单介绍一下,我个人对以上几种方式的理解:
第一种:高度集成。这种优缺点很突出,成本低,功能简单,适合在低端、需求量大的应用,比如单相、三相电量计量。
第二种:一般集成。性能比第一种有所提高,但是在需求完善的电能监测场合显得力不从心,应用在高压输配电的主干线检测或三相配电柜。

第三、四种:这两种性能、功能完善全面,主要针对偏高端的应用领域,如智能小区、商城、学校,数据中心的电力监测。

以上是个人对电能质量监测方案的一点点学习分享,希望砖家指教。

下面分享几个相关的文档:

网友A:
renergy的RN831X 不带采集吧  RNW8302是计量采集芯片  831X只是M0内核的单片机 貌似是带液晶驱动的 应该不带采集 明天看看,对楼主第四个方案比较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nergy的RN831X 不带采集吧  RNW8302是计量采集芯片  831X只是M0内核的单片机 貌似是带液晶驱动的 应该不 ...

是的,这个地方是我理解错了。谢谢大湿指正
感兴趣就一起high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nergy的RN831X 不带采集吧  RNW8302是计量采集芯片  831X只是M0内核的单片机 貌似是带液晶驱动的 应该不 ...

我印象里面有见过一个集成了一个MCU的片子,忘记了,可能是集成了一个51核,ADE7566/ADE7569也是内部集成MCU的。

网友:
外扩1Gb DDR2 RAM、2Gb NAND Flash、512Kb FRAM,

网友:
可以免费提供

网友:
样品测试

网友:
ADI 的 主方案,强
就是成本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I 的 主方案,强
就是成本高点

确实,ADI模拟方面是他的强项

网友:
汇总贴在此:
智能电网之电能质量监测仪——by elvike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1367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