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F413ZH 工程版测评(下): DFSDM, SAI

楼主:
  在前面的若干测试(Nucleo-F413ZH 工程版测评(上): 外观,总线性能,功耗, Nucleo-F413ZH 工程版测评(中): 浮点计算, 频率计)之后,我来试用下STM32F413上面两个比较新的设备:DFSDM 和 SAI.
  DFSDM是为Sigma-Delta解调准备的数字滤波器模块,内部结构做得也挺复杂的,在这里我能想到的唯一应用就是数字麦克风了。数字麦克风也许大家不熟悉,其实它就在身边:手机里面、笔记本电脑里面、平板电脑里面用的麦克风很可能就是它。在STM32F7-disco开发板上面就配备了数字麦克风,细心一点就不难观察到。

  上面照片中的这颗数字麦克风是联想笔记本电脑里面的,在一块麦克风和指示灯组件小板上。单买这种麦克风不好买,但taobao买各种排线模组配件啥的就有了,玩玩也不贵,或者拆淘汰的电子设备上的。数字麦克风是1-bit编码输出,实际上就是Sigma-Delta调制过的音频信号。除了电源、地之外,主要就是Clock和Data两个信号了,Clock是控制器给麦克风的,一般按64倍的采样频率。还有一个特别点是数字麦克风可以两只共用一条Data线,分别把数据在Clock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锁存,所以麦克风还有一个引脚用来配置是用哪个沿发送数据。

  如STM32F413手册上的麦克风连接例子图示

  STM32F413ZH上有两个DFSDM部件,分别有2个和4个数字滤波器,所以最多可以处理6路麦克风信号,还带有延迟补偿,可以实现麦克风阵列,蛮强大的。不过我这个小板子上就两只麦克风,暂时就用一只接收音频看看吧。

  DFSDM主要的部分是两个:串行接收模块(Channel),数字滤波器模块(Filter)。还有其它功能比如watchdog, 各种比较器, 还可以从APB上读数据作为滤波器输入,等等。我为了实验数字麦克风,就不必要的不管了。整到最后,发现要采集数字麦克风音频其实配置少量寄存器就是了:
  (1) APB使能DFSDM1硬件,GPIO把 DFSDM1_CKOUT (我用PC2),DFSDM1_DATIN0 (我用PB1)引脚设好
  (2) 把DFSDM1用的clock选好,这个clock不是APB接口的时钟
  (3) 配置 CH0CFGR1 寄存器,开启Channel0功能,设定输入模式,以及输出时钟分频:
DFSDM1_Channel0->CHCFGR1 = DFSDM_CHCFGR1_DFSDMEN|DFSDM_CHCFGR1_CHEN|15<<16|DFSDM_CHCFGR1_CKOUTSRC|DFSDM_CHCFGR1_SPICKSEL_0;
  (4) 配置 FLT0FCR,设置sinc滤波器阶数,降采样率:我用5阶滤波器, 64倍降采样
DFSDM1_Filter0->FLTFCR = 5<<29|63<<16;
  (5) 配置 FLT0CR1,设置工作模式,数据来源,开启并启动转换:
DFSDM1_Filter0->FLTCR1 = DFSDM_FLTCR1_FAST|DFSDM_FLTCR1_RCONT|DFSDM_FLTCR1_DFEN;
DFSDM1_Filter0->FLTCR1 |= DFSDM_FLTCR1_RSWSTART;

  实验现场:从小板上的Testpad飞线出来,接插针,连到Nucleo

  示波器采到的数字麦克风Clock和Data波形:

  用示波器很容易确认麦克风在工作,但还要在 FLT0ISR 寄存器中确认 REOCF 位变为1,才有转换后的数据可读。24-bit的转换值在 FLT0RDATAR 寄存器的高24位。我的时钟设定结果大约是 44100 的音频采样率,麦克风的时钟是这个的64倍。因为这里只是确认能读到数据,并没有任何数据处理比如声音检测算法啊,也暂时没做啥实际用途 依靠STM32F4的强大计算能力,只要不是依靠大量数据样本的简单的音频应用还是可能的。

网友:
  数字麦克风接收的音频到底对不对,还得有办法检查一下。从STM32F413的12-bit DAC输出是一个办法,但对音频来说这个精度不够。用专用的数字音频接口吧:I2S或者SAI都可以胜任。
  在STM32系列里面,I2S功能通常是和SPI复用的:大多数的SPI硬件都有I2S模式。但是这个硬件I2S不是很好用,特别是Slave模式有bug。ST在新一代的MCU里面加入了SAI——串行音频接口,就强多了。一个SAI有两个串行收发部分,可以同步也可以独立工作。

  现在我必须要开始吐槽一下STM32F413的手册了,上面这段是从Datasheet里面截图出来的,请注意,支持 SPDIF 输出哦。然后,看Reference manual的SAI部分

  竟然这里就没提 SPDIF ! 我搜遍整个Reference manual, 只字未提 SPDIF   ST啊,Nucleo你出一个ES工程版的也就罢了,手册也要来ES版吗?

  下面是RCC章节部分Clock tree的图

  PLL1的输出这里是连错了,R输出废弃么?

  ck_plli2s_ext 这是引脚么?还是什么信号?通篇都找不到。I2S_CKIN这是要标给什么呢?

  PLLDIVR,这里说的是 div 1 到 32,看好了

  但是后面描述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对,说的是 div只能从1~31。还有,请注意 PLLDIVR 在寄存器中是 12:8 位,但是前面的表里面是这样的

  表格里面是 bit13 到 bit9,前后不符!我在这里就遇到了错误,怎么设都是蹊跷。后来才发现是手册上面自相矛盾。

  还有这样的错,一眼就能看出来。拜托,发布手册不要这么着急好么?

  排除了手册的bug,我终于把SAI的I2S master模式调通了。按44100采样频率的设计,从PLL需要产生271MHz的时钟,除以6以后得到45.1667MHz, 再除以1024得到44.1081kHz,是很接近组合。因为PLL R输出最多只能除以7,所以后面分频是用PLLDIVR来除以4, 得到11.2917MHz 作为SAI部分的时钟。同时,PLL R时钟也给DFSDM1, 因为它内部有最大256的分频系数,用在麦克风没有问题,除以16是麦克风的Clock.

  在SAI A block中,11.2917MHz 除以4是SCK_A的频率,再除以64就是FS_A的频率。协议及数据格式设置如下:
        SAI1_Block_A->CR1 = SAI_xCR1_DS_2|SAI_xCR1_DS_1;
                                // 24-bit, master out, sync mode, free protocol
        SAI1_Block_A->FRCR = SAI_xFRCR_FSOFF|SAI_xFRCR_FSDEF|(31<<8)|63;
      SAI1_Block_A->SLOTR = (3<<16)|(1<<8)|SAI_xSLOTR_SLOTSZ_1; // slot 0 & 1, 32-bit

  因为DFSDM1和SAI1用同一个时钟,数据速率也相同,因此传输是同步的。可以用两个DMA通道来实现自动传输,CPU完全闲出来处理其它事情。这样,数字麦克风的1-bit 64倍超采样信号经DFSDM降采样处理后,得到44100采样频率的PCM数据流,再送给SAI,以I2S数据格式输出。我用自己手头别的硬件工具可以采集I2S数据传入电脑了。

  用Cooledit一分析,声音是采到了,回放听起来正常,但增益实在太高了,容易截顶失真。需要增加设置 DFSDM1 中积分器之后数据右移,偏移量也需要再修正一下。

  总结:STM32F413 有丰富的硬件资源给音频相关应用提供便利。再结合100MHz处理速度和320kB片上SRAM、FPU,在音频领域发挥一下创意还是很有前途的。

网友A:
我的板子是牛客的F412。我用了一个数字麦克风SELECT引脚接地,DFSDM配置了两个通道采集PDM信号,一个是时钟的上升沿采集数据,一个是时钟的下降沿采集数据,按道理只有上升沿那一路有数据,但是我仿真看到两路都有数据。不只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板子是牛客的F412。我用了一个数字麦克风SELECT引脚接地,DFSDM配置了两个通道采集PDM信号,一个是时钟 ...

是这样的,PDM麦克风输出的时候有个选择是在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输出数据,也就是驱动DAT线。不输出的时候不驱动,也就是麦克风的输出脚变为高阻,这时候线和引脚上面的寄生电容可以保持DAT线状态不变。如果有两只麦克风轮流驱动DAT线,就可以传两路不同的PDM信号了。如果只接一只麦克风,采到的就是两路一样的PDM.

网友:
楼主,这个测试的工程文件能够分享一下不?有偿 学习到这块了感觉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