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评测】04:运动传感器评测,实现双击检测采集数据

楼主:
sensorTile上有好多传感器,不过最能提供信息的便是运动传感器,分别是LSM6DSM和LSM303AGR,板载的另外是个气压传感器LPS22HP,虽然有指示高度的作用,但是不能算典型的运动传感器,所以此处先忽略。首先来看看LSM6DSM和LSM303AGR。

LSM6DSM属于iNEMO惯性模块,是st公司此类产品的新品,号称功耗比上一代S3降低了50%,提高的待机能力。SM还有一个兄弟SL,两者的区别是SM带有OIS功能,从产品对比来看,LSM6DSM是6轴目前的性能王者,在往上就是9轴产品了。LSM6DSM的加速度满量程可以设为±2/±4/±8/±16g,角速度测量范围 ±125/±245/±500/±1000/±2000 dps。芯片的轴定义和pin如下图所示

LSM6DSM其实功能非常强大,还有OIS功能,就是相机上所说的光学防抖功能。因此它的工作模式也很多,共有4中,每种模式下,pin的功能都有所区别。从下图可以看到,除了模式1,模式2-4都还会和其他传感器或者模块连接

不过对我们的应用而言,LSM6DSM只和MCU连接,所以应该使用模式1,这个在原理图上也是可以看到的,LSM6DSM总共有14个pin,和驱动相关的就只有4个,其中P12-14是3线SPI(SPI2,B13和B15),同时P9 INT2(PA2)作为中断信号。剩余不是不连接就是电源接口。

不过比较奇怪的是,这个INT2按照软件定义是在PA2上的,可是原理图上,居然有6个脚都是接INT2的,不知为啥。

LSM6DSM功能强大是优点,但是打开数据手册,发现一堆一堆的寄存器,还真是看不下去啊,还要有例程可以参考,不过代码也是一堆一堆的啊,只能捡主要的来分析了。使用的是STSW-STLKT01\Projects\SensorTile\Applications\DataLog\MDK-ARM里面的项目,只看main函数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nd Enable the available sensors */
  initializeAllSensors();
  enableAllSensors();
然后就是主循环了,每100ms做一次,处理实时时间,加速度,角速度,磁力和气压数据,并通过对应的handle函数发送到usb串口。在过程最后,还要处理双击事件(这个只在sd记录时有用)。

从主函数来看还是简单的,因此我们这里做以下更改,数据不再定时发送,而是双击以后才向上发数据,同时toggleLED1。修改也很简单,把原来定时判断的if(msTick % DATA_PERIOD_MS == 0 && msTickPrev != msTick)改为if(MEMSInterrupt)即可。然后BSP_LED_On(LED1)改为BSP_LED_Toggle(LED1)同时将发送数据以后的BSP_LED_Off(LED1)删除即可。同时注释掉原理啊/* Check LSM6DSM Double Tap Event  */以下的代码。效果还不错,双手操作,双击响应是比较及时的,看看下面的gif演示。修改后的main文件在最后附件中

再来看看LSM303AGR,这家伙虽然带有加速度计,芯片前缀也是LSM,但是它属于e-compass,芯片以磁力计为主,加速度计是用来做角度补偿的,可以让方向测量的更准。这个家伙的加速度测量能力和LSM6DSM相似,满量程可以设为±2/±4/±8/±16g。而磁力的最大测量范围是±50高斯。芯片的轴定义和pin如下图所示

LSM303AGR的代码和LSM6DSM类似,此处就不详细展开了。顺带附上ST的传感器家族大图,还是很丰富的啊!!

最后附上修改后的main,

网友A:
这个套件是从哪里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套件是从哪里买的

参加论坛活动咯,抢鲜评测活动。不过已经结束了,AMG大赛还可以报名。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07501&highlight=am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加论坛活动咯,抢鲜评测活动。不过已经结束了,AMG大赛还可以报名。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 ...

ST 官网也提供购买链接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 ... eval-stlkt01v1.html

网友C:
对这个传感器不是很了解  不是六轴么  怎么实现采集到按压2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这个传感器不是很了解  不是六轴么  怎么实现采集到按压2次的

实现双击测试只需要加速度传感器就行了,所以六轴当然可以了。至于具体的实现,是由硬件自动完成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