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sp430 UART驱动的问题

楼主:
最近几天,想玩玩以前在论坛卖的TI原装的launchpad msp430FR5969出现一些问题,一插上usb接口就无法安装驱动,换了台电脑就可以。装了CCS6,然后点自动寻找更新显示我已安装适合设备的最佳驱动软件,端口那里一直是黄色的感叹号。 系统是win7 x64,请老师们帮帮忙,问题在哪

网友:
黄色的感叹号。你要选中黄色的感叹号,单击右键,看属性。看属性里面写的什么。不会根据属性里面的提示,然后百度解决么??

网友:
先确定硬件是好的,还是感叹号的话,就是驱动本身,或者兼容性问题。建议不要自动搜索驱动。找个验证过的驱动,更新驱动,安装这个验证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