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le(!(IFG2&UCA0RXIFG));与while(!(IFG2&UCA0TXIFG))

楼主:
while(!(IFG2&UCA0RXIFG));与while(!(IFG2&UCA0TXIFG))可不可以理解为一个是判断发送中断有没有准备好,另一个是判断接收中单有没有准备好? 使用时有没有什么需要设置和注意的?
另;我写了两个发送如下,可不可以这样用,标红字处可不可以这样用,可不可以去掉或者换成别的?
#if (SEARCH_SEND == ON)  /*发送至设备1*/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str,int num)
{
  int i;
  for(i=0;i
  {
    while(!(IFG2&UCA0RXIFG));
    str = UCA0RXBUF;
  }
}
#else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str,int num)/*发送至PC*/
{
  int i;
  for(i=0;i   {
    while (!(IFG2&UCA0TXIFG));
    UCA0TXBUF = str;
  }
}
#endif

矛盾的我

网友A:
你这个第一个函数是接收,第二个是发送吧?怎么第一个写的是send函数,却在干接收的事情?
还有个问题IFG2下面是UCA1RXIFG和UCA1TXIFG没有UCA0RXIFG  你这个可能张冠李戴了,宁外你没说你用的处理器型号,还不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第一个函数是接收,第二个是发送吧?怎么第一个写的是send函数,却在干接收的事情?
还有个问题IFG2 ...

前面是写反了,这个send只是我一个命名,我原先是想让它判断如果接收到一个字节然后就把UCA0BUF里的内容传给str,再传到spi发送给另一个设备。

矛盾的我

网友:
可以看看DMA是否可以设置自动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