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体感应开关、传感器?

楼主:
想用抓手检测判断卡车上的袋状包装物的位置,要选用什么传感器,用光电开关还是用压力开关或碰撞检测传感器?哪个最实用?谢谢

网友:
感觉用压力传感器比较靠谱实用,光电的话影响因素太多。

网友:
灰度传感器也可以

网友:
图像传感器和红外阵列都可以;
红外阵列也可以的。要求精度的话激光定位也是可以的,看你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