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代开ad13画的多层板,选不到非信号层

楼主:
如图,丝印层和阻焊层都打开了,可是下面状态栏只有信号层,没有丝印层这些非信号层。。。

网友:
丝印是有的,只不过是机械层不见了哦~楼主设置了什么

网友:
应该是隐藏了

网友:
AD16打开旧版是会出现这种情况,按om,然后添加一个机械层并使能,其他那些非信号层标签卡就可以显示出来了(这样可以解决,但原因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