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69I-DISCO评测【6】——简单的模拟打地鼠游戏

楼主:
这一篇我就分享一下我的基于STM32F769I-DISCO的打地鼠游戏,其实不能称作一个游戏,只是简单的模拟一下打地鼠的功能。
需要用到的资源有:
一、LCD;
二、触摸屏;
三、定时器;
四、LED。

打地鼠游戏相信各位大神小时候都玩过,就是每次冒出一个地鼠,需要去敲击冒出来的地鼠,如果敲中了则得分+1,没敲中则不得分,最后看总分,每一关会设定一个时间,关卡越大,地鼠出现的频率越快,难度越大。

功能描述:
1、游戏也是用关卡的方式,一关比一关难(地鼠出现的频率逐渐增加);
2、能显示得分和关卡数,每击中一个加一分,不击或未击中则不得分,同时也不减分;
3、游戏设置有一个暂停键和一个退出键,游戏过程中按下暂停键则游戏暂停,同时按键会变为开始键,若再按下开始键则游戏继续,同时屏幕下方会有文字提示目前所处的状态。若按下退出键则直接退出游戏,同时屏幕也会有相应的提示信息。
4、每关结束后,屏幕会显示当前的得分和关卡数,同时有2个按键,一个按键是“进入下一关”,另一个按键是“退出”,如进入下一关则游戏继续,若退出则游戏中止直接退出。
5、目前没有关卡限制,理论上可以一直玩下去,但是后面地鼠速度太快,完全击不中。

关于程序代码:

工程是直接在HAL库的例程里做的修改,没有单独自己建工程,选用的工程是BSP的工程,因为里面已经包含的lcd和触摸屏的代码,修改起来容易很多。工程路径:..\STM32_FW_F7_V1.5.0\Projects\STM32F769I-Discovery\Examples\BSP\MDK-ARM

下面只介绍一下主要的代码: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uint8_t  lcd_status = LCD_OK;

  /* Configure the MPU attributes as Write Through */
  MPU_Config();

  /* Enable the CPU Cache */
  CPU_CACHE_Enable();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200 MHz */
  SystemClock_Config();

  BSP_LED_Init(LED_GREEN);
  BSP_LED_Init(LED_RED);

  /* Configure the Tamper push-button in GPIO Mode */
  BSP_PB_Init(BUTTON_WAKEUP, BUTTON_MODE_GPIO);

  /* Initialize the LCD */
  lcd_status = BSP_LCD_Init();
  while(lcd_status != LCD_OK);

  BSP_LCD_LayerDefaultInit(0, LCD_FB_START_ADDRESS);

  BSP_LCD_Clear(LCD_COLOR_WHITE);
  Display_DemoDescription();
  HAL_Delay(1000);
  BSP_LCD_Clear(LCD_COLOR_WHITE);//清屏

  BSP_LCD_DisplayStringAt(17*7+17*7, 240+24, (uint8_t *)"score:00", LEFT_MODE);//显示游戏得分
  BSP_LCD_DisplayStringAt(17*7+17*8+17*9, 240+24, (uint8_t *)"round:1", LEFT_MODE);//显示游戏局数

  BSP_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CYAN);
  BSP_LCD_DrawRect(17*7-7+17*8, 240+24-8+30+24*2, 100 , 40);//start按键
  BSP_LCD_FillRect(17*7-7+17*8, 240+24-8+30+24*2, 100 , 40);//start按键填充

  BSP_LCD_DrawRect(17*7-7+17*10+17*8, 240+24-8+30+24*2, 100 , 40);//exit按键
  BSP_LCD_FillRect(17*7-7+17*10+17*8, 240+24-8+30+24*2, 100 , 40);//exit按键填充

  BSP_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RED);
  BSP_LCD_SetBackColor(LCD_COLOR_CYAN);
  BSP_LCD_DisplayStringAt(17*7+17*8, 240+24+30+24*2, (uint8_t *)"PAUSE", LEFT_MODE);//显示暂停按键85*24
  BSP_LCD_DisplayStringAt(17*7-7+17*10+7+17*8, 240+24-8+30+24*2+8, (uint8_t *)"EXIT", LEFT_MODE);//显示退出按键85*24
  BSP_LCD_SetBackColor(LCD_COLOR_WHITE);
  BSP_LCD_DisplayStringAt(17*3, 460, (uint8_t *)"Please press the button "PAUSE" to pause!", LEFT_MODE);//显示提示信息

  TIM3_Init(20000-1,10800-1);//初始化定时器3
  while (1)
  {
        Touchscreen_demo1();//触摸屏函数
        if(timer_count==0)
        {
                BSP_LCD_Clear(LCD_COLOR_WHITE);//清屏
                BSP_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DARKBLUE);//设置文本颜色
                BSP_LCD_SetBackColor(LCD_COLOR_WHITE);//设置背景颜色
                BSP_LCD_DisplayStringAt((BSP_LCD_GetXSize()-17*8)/2, 24*7, (uint8_t *)"score:", LEFT_MODE);//显示得分
                des_score[0]=score/10+'0';
                des_score[1]=score%10+'0';
                des_score[2]='\0';
                BSP_LCD_DisplayStringAt((BSP_LCD_GetXSize()-17*8)/2+17*6, 24*7,des_score, LEFT_MODE);//显示具体得分

                BSP_LCD_DisplayStringAt((BSP_LCD_GetXSize()-17*7)/2, 24*9, (uint8_t *)"round:", LEFT_MODE);//显示游戏局数
                des_score[0]=game_round%10+'0';
                des_score[1]='\0';

                BSP_LCD_DisplayStringAt((BSP_LCD_GetXSize()-17*7)/2+17*6, 24*9,des_score , LEFT_MODE);//显示具体局数

                BSP_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CYAN);
                BSP_LCD_SetBackColor(LCD_COLOR_CYAN);
                BSP_LCD_DrawRect(17*7-7+17*3, 240+24-8+30+24*2, 204 , 40);//next round按键
                BSP_LCD_FillRect(17*7-7+17*3, 240+24-8+30+24*2, 204 , 40);//next round按键填充

                BSP_LCD_DrawRect(17*7-7+17*10+17*8, 240+24-8+30+24*2, 100 , 40);//exit按键
                BSP_LCD_FillRect(17*7-7+17*10+17*8, 240+24-8+30+24*2, 100 , 40);//exit按键填充

                BSP_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RED);
                BSP_LCD_SetBackColor(LCD_COLOR_CYAN);
                BSP_LCD_DisplayStringAt(17*7-7+17*4, 240+24+30+24*2, (uint8_t *)"NEXT ROUND", LEFT_MODE);//85*24
                BSP_LCD_DisplayStringAt(17*7-7+17*10+7+17*8, 240+24-8+30+24*2+8, (uint8_t *)"EXIT", LEFT_MODE);//85*24
                timer_count=-1;
                ts_flag=-1;
                last_ts_flag=-2;
        }

  }
}

主函数主要是对相关资源的初始化,然后是显示一些相关的信息,如得分和关卡数,还有就是按键的绘制,另外地鼠图标我是直接使用的st的logo,while(1)循环里主要是触摸屏扫描和显示相关信息。

再看看Touchscreen_demo1()函数,这个是触摸屏扫描处理函数,按键的操作都是在这里面处理的。
void Touchscreen_demo1(void)
{
  uint16_t x1, y1;
  uint8_t state = 0;
  uint8_t exitTsUseCase = 0;
  uint32_t ts_status = TS_OK;

  /* Reset touch data information */
  BSP_TEST_APPLI_ASSERT(BSP_TS_ResetTouchData(&TS_State));

  /* Touchscreen initialization */
  ts_status = BSP_TS_Init(BSP_LCD_GetXSize(), BSP_LCD_GetYSize());

  if(ts_status == TS_OK)
  {
    /* Display touch screen demo description */
    //Touchscreen_SetHint_Demo(TOUCHSCREEN_DEMO_1);
    //Touchscreen_DrawBackground_Circles(state);

//    while (exitTsUseCase == 0)
//    {
      if (ts_status == TS_OK)
      {
        /* Check in polling mode in touch screen the touch status and coordinates */
        /* of touches if touch occurred                                           */
        ts_status = BSP_TS_GetState(&TS_State);
        if(TS_State.touchDetected)
        {
          /* One or dual touch have been detected          */
          /* Only take into account the first touch so far */

          /* Get X and Y position of the first touch post calibrated */
          x1 = TS_State.touchX[0];
          y1 = TS_State.touchY[0];
                if(timer_count!=-1)
                {
                        if((y1>65)&&(y1<65+80))
                        {
                                if((x1>num*100)&&(x1<num*100+80))
                                {
                                        if(pause==0)//非暂停
                                        {
                                                if(ts_flag!=last_ts_flag)
                                                {
                                                        score++;
                                                        des_score[0]=score/10+'0';
                                                        des_score[1]=score%10+'0';
                                                        des_score[2]='\0';
                                                        BSP_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DARKBLUE);
                                                        BSP_LCD_SetBackColor(LCD_COLOR_WHITE);
                                                        BSP_LCD_DisplayStringAt(17*7+17*7+17*6, 240+24,des_score, LEFT_MODE);
                                                        BSP_LCD_DisplayStringAt((BSP_LCD_GetXSize()-13*17)/2, 170, (uint8_t *)"Good,score +1", LEFT_MODE);
                                                        last_ts_flag=ts_flag;
                                                }
                                        }

                                }
                        }
                        else if((y1>240+24+30+24*2)&&(y1<240+24+30+24*2+40))
                        {
                                if((x1>17*7-7+17*8)&&(x1<17*7-7+17*8+100))
                                {
                                        if(start!=last_start)
                                        {
                                                if(start==0)
                                                {
                                                        start=1;//开始标志
                                                        BSP_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RED);
                                                        BSP_LCD_SetBackColor(LCD_COLOR_CYAN);
                                                        BSP_LCD_DisplayStringAt(17*7+17*8, 240+24+30+24*2, (uint8_t *)"PAUSE", LEFT_MODE);//85*24
                                                        BSP_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RED);
                                                        BSP_LCD_SetBackColor(LCD_COLOR_WHITE);
                                                        BSP_LCD_DisplayStringAt(17*3, 460, (uint8_t *)"Please press the button "PAUSE" to pause!  ", LEFT_MODE);//85*24
                                                        //HAL_TIM_Base_Start_IT(&TIM3_Handler);
                                                        pause=0;
                                                }
                                                else
                                                {
                                                        start=0;//暂停标志
                                                        BSP_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RED);
                                                        BSP_LCD_SetBackColor(LCD_COLOR_CYAN);
                                                        BSP_LCD_DisplayStringAt(17*7+17*8, 240+24+30+24*2, (uint8_t *)"START", LEFT_MODE);//85*24
                                                        BSP_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RED);
                                                        BSP_LCD_SetBackColor(LCD_COLOR_WHITE);
                                                        BSP_LCD_DisplayStringAt(17*3, 460, (uint8_t *)"Please press the button "START" to restart!", LEFT_MODE);//85*24
                                                        //HAL_TIM_Base_Stop_IT(&TIM3_Handler);
                                                        pause=1;
                                                }
                                                last_start=start;

                                        }
                                }
                                if((x1>17*7-7+17*10+17*6)&&(x1<17*7-7+17*10+17*6+100))
                                {
                                        BSP_LCD_Clear(LCD_COLOR_WHITE);//清屏
                                        BSP_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RED);
                                        BSP_LCD_SetBackColor(LCD_COLOR_WHITE);
                                        BSP_LCD_DisplayStringAt(17*2, 240, (uint8_t *)"Please press the button "reset" to restart!", LEFT_MODE);//85*24
                                        pause=1;
                                }

                        }
                }
                else
                {
                        if(last_ts_flag!=ts_flag)
                        {
                                if((y1>240+24-8+30+24*2)&&(y1<240+24-8+30+24*2+40))
                                {
                                        if((x1>17*7-7+17*3)&&(x1<17*7-7+17*3+204))
                                        {

                                                Timer_Count-=3000;
                                                timer_count=10;
                                                pause=0;
                                                game_round++;
                                                BSP_LCD_Clear(LCD_COLOR_WHITE);//清屏
                                                BSP_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DARKBLUE);
                                                BSP_LCD_SetBackColor(LCD_COLOR_WHITE);
                                                BSP_LCD_DisplayStringAt(17*7+17*7, 240+24, (uint8_t *)"score:", LEFT_MODE);

                                                des_score[0]=score/10+'0';
                                                des_score[1]=score%10+'0';
                                                des_score[2]='\0';
                                                //BSP_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DARKBLUE);
                                                BSP_LCD_DisplayStringAt(17*7+17*7+17*6, 240+24,des_score, LEFT_MODE);

                                                BSP_LCD_DisplayStringAt(17*7+17*8+17*9, 240+24, (uint8_t *)"round:", LEFT_MODE);
                                                des_score[0]=game_round%10+'0';
                                                des_score[1]='\0';
                                                //BSP_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DARKBLUE);
                                                BSP_LCD_DisplayStringAt(17*7+17*8+17*9+17*6, 240+24,des_score, LEFT_MODE);

                                                BSP_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CYAN);
                                                BSP_LCD_DrawRect(17*7-7+17*8, 240+24-8+30+24*2, 100 , 40);//start按键
                                                BSP_LCD_FillRect(17*7-7+17*8, 240+24-8+30+24*2, 100 , 40);//start按键填充

                                                BSP_LCD_DrawRect(17*7-7+17*10+17*8, 240+24-8+30+24*2, 100 , 40);//exit按键
                                                BSP_LCD_FillRect(17*7-7+17*10+17*8, 240+24-8+30+24*2, 100 , 40);//exit按键填充
                                                BSP_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RED);
                                                BSP_LCD_SetBackColor(LCD_COLOR_CYAN);
                                                BSP_LCD_DisplayStringAt(17*7+17*8, 240+24+30+24*2, (uint8_t *)"PAUSE", LEFT_MODE);//85*24
                                                BSP_LCD_DisplayStringAt(17*7-7+17*10+7+17*8, 240+24-8+30+24*2+8, (uint8_t *)"EXIT", LEFT_MODE);//85*24
                                                TIM3_Init(Timer_Count-1,10800-1);
                                                last_ts_flag=ts_flag;

                                        }
                                        if((x1>17*7-7+17*10+17*8)&&(x1<17*7-7+17*10+17*8+100))
                                        {
                                                BSP_LCD_Clear(LCD_COLOR_WHITE);//清屏
                                                BSP_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RED);
                                                BSP_LCD_SetBackColor(LCD_COLOR_WHITE);
                                                BSP_LCD_DisplayStringAt(17*2, 240, (uint8_t *)"Please press the button "reset" to restart!", LEFT_MODE);//85*24
                                                pause=1;
                                        }
                                }
                        }

                }

        } /* of if(TS_State.TouchDetected) */

      } /* of if (ts_status == TS_OK) */

      /* Wait for a key button press to switch to next test case of BSP validation application */
      /* Otherwise stay in the test */
//      exitTsUseCase = CheckForUserInput();

//      HAL_Delay(20);

  //  } /* of while (exitTsUseCase == 0) */

  } /* of if(status == TS_OK) */
}

都有相应的注释,语句都没有封装成函数,可能看起来比较乱,后面再修改升级。

另外,还要说一下非常关键的函数,rand()函数,地鼠的出现是随机的,rand()函数就是产生随机数的函数,rand()%8就是生成0~7的随机数,通过随机数来决定地鼠出现的位置。

随机数的产生是在定时器的中断函数里被调用的::
//定时器3中断服务函数调用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htim==(&TIM3_Handler))
    {

                if(pause==0)
                {
                        if(timer_count>0)//控制每局的地鼠个数
                        {
                                BSP_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WHITE);
                                  BSP_LCD_FillRect(num*100, 65, 80, 80);
                                  num=rand()%8;
                                        while(num==ts_flag)
                                        {
                                                num=rand()%8;
                                        }

                                        ts_flag=num;
                                        BSP_LCD_SetBackColor(LCD_COLOR_WHITE);
                                BSP_LCD_DisplayStringAt((BSP_LCD_GetXSize()-13*17)/2, 170, (uint8_t *)"             ", LEFT_MODE);
                                  BSP_LCD_DrawBitmap(num*100, 65, (uint8_t *)stlogo);
                                        timer_count--;
                        }

                        if(timer_count==0)
                        {
                                timer_count=0;
                                BSP_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RED);
                                BSP_LCD_DisplayStringAt((BSP_LCD_GetXSize()-13*17)/2, 170, (uint8_t *)"game over", LEFT_MODE);
                        }

                }

                        last_start=-1;
    }
}

核心的代码就是这些,下面上几张图片看看效果:

视频:

点击此处,查看STM32F769I开发板官方资源。

网友:
可以选择上传到优酷,然后加进来

网友:
记得是自带的例程

网友:
没用过优酷啊,今天试试

网友:
打地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