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学会焊接bga芯片了

楼主:
以前焊接的,只是把芯片的几个脚粘上去了而已,jtag都没法连接。
后来,又尝试了几次,几乎次次都把芯片吹爆,心惊胆战的,再也不敢弄,找人焊接算了。
头两天不甘心,重新买了植球的工具,把坏的芯片拿来练手。搞了两天,植球总有几个不上芯片的。
后来改进了方法,终于植球成功。
今天下午尝试焊接了个芯片,看起来还不错。
焊上外围设备,插上下载器,激动人心的时候终于来临,jtag检测到了芯片。。。
赶紧焊上外围,运行成功。。。
其中有2片ddr3芯片。

总结:好的工具不可少,焊接bga温度很重要,温度高了,坏芯片,温度低了,不化锡。助焊剂不可少,可以用焊锡膏,可以用助焊膏。但是都需要用质量好的。不然杯具!

网友:
lz高手,估计没什么东西是不能焊的了。

网友:
目前还是比较怵bga,主要是这种封装的芯片都很贵,心里没底。另外,bga的工具都很简陋,暂时木有理由去买更好的工具。

网友:
看过别人风枪焊接bga,感觉不是太难,稍加练习就好了,不过我好长时间不动烙铁了,没这个机会了。恭喜楼主又学会一项技能

网友A:
当时我看视频的时候也觉得很简单。结果,交了1000来块钱的学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我看视频的时候也觉得很简单。结果,交了1000来块钱的学费。

找个便宜的片子练手啊,或者废片子

网友:
焊BGA芯片不难,关键是植球,这个是最耗时间,而且也并非容易事。

网友:
多练几个就容易上手了。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能手工焊BGA,确实不错,因为现在的BGA封装的芯片越来越多,这个关得过。

网友:
这玩意儿我只拆过,还没有焊接过,看着就没处下手,楼主好样的!!

网友:
昨晚我也在搞一个DDR2的BGA84,不过我没有植球工具,拆了换一个,然后上新的。把板子焊盘用吸锡带把焊盘清理干净,然后用洗板水洗板子,直接放上新的BGA,用热风枪吹,我设的温度比较高,有400度了。先吹一遍,然后焊上了,涂上阻焊剂再吹一遍。我昨晚到这一步的时候,有两根地址线连到一起了,然后再吹,焊盘都熔锡了之后用镊子轻轻敲一下对应的地方。搞定

网友:
我只能拼命回复帖子来凑够了,不过有的楼主太黑了,一套文档就要10块钱啊!

网友:
能手工焊BGA水平很高的,主要是工具必须好用
热风枪是必须的

网友:
个人感觉,风枪焊接有铅的还可以,无铅的,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