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做视频播放用什么芯片好呢?

楼主:
如题想要用处理器播放内存卡中的视频,显示屏用TFT彩屏,用什么芯片好呢?

网友:
或者说有没有专门的芯片?

网友A:
ARM9以上的一般都可以,跑linux就行了。好像STM32都能放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RM9以上的一般都可以,跑linux就行了。好像STM32都能放视频。

stm32什么系列的比较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32什么系列的比较适合?

记得看过小日本鬼子弄过MP4播放器,但是不知道什么型号的,我估计是F4以上的,F1不清楚,估计挺吃力的,如果加上外部SRAM还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