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58代替OP1P怎样接电路?

楼主:
为什么接来不对?

网友A:
前级是什么?图中运放接成了开环形式,不可这么用,除非其周边电路在前级你没有给出的电路中。从相邻管脚推测前级可能是一片DAC,有的DAC中确实集成了运放周边电路。如果是这样,给LM358提供合适的电源即可。注意,LM358不是轨到轨型运放,需要根据输出幅值选择合理电源。去仔细阅读358的器件手册,注意其输出参数特性,通常该电路是需要正负电源供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级是什么?图中运放接成了开环形式,不可这么用,除非其周边电路在前级你没有给出的电路中。从相邻管脚推 ...

那这个LM358应该怎样接呢?前面是接的DAC0832。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LM358应该怎样接呢?前面是接的DAC0832。

看器件手册,按所载电路接,电源要单独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