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了TMS320F28335仿真器配置方法

楼主:
(1)安装DSP.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58" target="_blank" class="relatedlink">CCS3.3软件
       (2)安装升级补丁包CCS_v3.3_SR11_81.6.2.exe
       (3)安装浮点支持库setup_C28XFPU_CSP_v3[1].3.1207
       (4)安装烧写插件F2823x_RevA_CSP.exe
       (5)更新Code Gernerator,将C2000CodeGenerationTools5[1].1.1.exe安装在CCStudio_v3.3\C2000\cgtools目录下,安装过程中选择“Yes to all”全部覆盖。覆盖结果可在component manager中选择“Build Tools”进行查看,覆盖成功应为“texas instruments c2000 code genertion tools ”项前面打勾
       (6)使用352K大小的xdsfast3.dll将CCStudio_v3.3\cc\bin目录下同命160K大小文件替换覆盖。或者将其删除后等待USB和仿真器驱动安装后重新生成352K大小xdsfast3.dll文件
       (7)安装仿真器USB驱动和仿真器驱动seedusb20setup。连接计算机、仿真器、目标板并上电,完成驱动安装后使用usb20emurst测试仿真器(注:务必连接目标板并上电)
       (8)打开CCS配置工具Setup CCStudio v3.3,选择F28235 XDS510 Emulator并双击,然后更改F28235 XDS510 Emulator属性,在Connect name&Data file选项里的下拉菜单里选择Auto-generate board data file with extra configuration,在Configuration file里指向C:\CCStudio_v3.3\drivers\Seedusb2.cfg
       (9)Save&Exit,打开CCS,Alt+C,进行conn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