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0功耗的油烟机改装成天然吸味器

楼主:
开始的时候房子还装修好的时候我就在里住了一段时间那时候只有厨房和卫生间贴了瓷砖
没有油烟机
我买了一个油烟机的管道
把安装在油烟机排风口处
因为是冬天,不知道什么原理
这个风口的吸力很大
就这样,一个天然0功耗的油烟机就这么诞生了

后来我从同事那里要了一些所说可以吸味的绿植
顺便还种了点“菜”

装修的时候买了几套门
没舍得买大牌子
有2套在店里看样品的时候感觉没啥味
装好以后要了命了,这对这种气味比较敏感,无法忍受
后来把门拆下来
把我的天然油烟机改装成天然吸味器

后来考虑可能是吸力不够大
我又买了风扇,把门锁拆下来用风扇吹

又买了气泵
把空间往水里吹希望能过滤掉水溶性气体

最后我还是败给了门
每次过来放味的时候进屋都能闻到它的气味

再后来我又把它放到露台
经历了冬天、春天、夏天
无数次被大风吹倒,无数次被扶起
最后找到了它的归宿

所以现在家里唯一的空气净化器就是绿植

网友:
这个DIY厉害了!!
帖子有个问题,主页的标题和你帖子的标题不一样、主页那边是“qqq”标题

网友A:
门的归宿在哪儿?

网友B:
新装修可以买一个空气净化器,吸甲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门的归宿在哪儿?

门的左边是三个垃圾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装修可以买一个空气净化器,吸甲醛的

净化器太贵了
感觉能滤滤灰尘没问题
除甲醛和其它有害气体方面不敢全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净化器太贵了
感觉能滤滤灰尘没问题
除甲醛和其它有害气体方面不敢全信

也还好,双11买了一个2K,便宜了600,除甲醛靠活性炭的,效果还是有的,可以考虑下

网友D:
活性炭可以吸附甲醛,但指望活性炭除甲醛可不切实际,因为一是吸附量很有限,二是吸附平衡后一遇升温反而会释放以前吸附的甲醛。除甲醛只有一个办法:通风。活性炭可在家具投入使用后放在抽屉、柜子内,务必定时拿出来放在太阳下暴晒同时通风。
另外,跟楼主说一句:味道大未必是甲醛,味道小未必甲醛释放就小,材料和生产工艺才是关键。
特别特别特别注意:甲醛本身是没有味道的、甲醛本身是没有味道的、甲醛本身是没有味道的!!!
高浓度的甲醛对人体粘膜有刺激性,但到了这个地步已经超标不知多少倍了。所以拿味道来判断甲醛是否超标几乎会引起严重误判!
还是单独发个帖子吧,让更多的人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还好,双11买了一个2K,便宜了600,除甲醛靠活性炭的,效果还是有的,可以考虑下

2K还好,不算贵,也不算便宜
房子刚装修完的时候买了一些小包的活性碳
放了几天被我扔了
有点担心
怕味没吸多少里边再释放点的其它有害物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活性炭可以吸附甲醛,但指望活性炭除甲醛可不切实际,因为一是吸附量很有限,二是吸附平衡后一遇升温反而会 ...

我也觉得刚装修完没住人的时候通风的效果应该最好
因为如果不通风,几包活性炭也吸不了多少有毒气体
至少不会把屋里的有毒气体全部吸净

如果通风好,屋子空气里的有毒气体再多,放一次基本也都能放干净

甲醛没有味道以前就听说过
虽然不能通过味道来判断甲醛
我是这么想的,没有味的不一定不好,至少可以断定有味的肯定不好
最后还是把门扔了,现在卧室不用门,通风好,还节省空间